坡口焊40

楼主(2014-10-18):
坡口焊40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楼主直接把客户(或者你自己公司)的整张图纸(连公司名都能看见)发到网上,不管有没有涉及到机密,都是违规的,楼主要是求助,建议只发局部图。
另外,图中坡口焊的意思,是焊接之前先“倒角40x40”,然后把这个倒角焊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把客户(或者你自己公司)的整张图纸(连公司名都能看见)发到网上,不管有没有涉及到机密,都是违 ...

恩恩,以后一定注意;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点评):
他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