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开模吗,费用如何

楼主(2014-10-18):
如图。
椭圆的造型,材质是玻璃的,外弧面想做成反光镜面。
请教:
1、需要开模具吗?
2、有朋友说找压型公司,压型就是用冲压模具来加工的意思吗?
3、如果开模具费用如何?

新手不懂,请教中...
谢谢,,,

网友A:
注塑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材料是玻璃 或者 pc等

网友(点评):
橡胶类柔性材料注塑是可以的。

网友B:
饮料瓶那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料瓶那样的吗?

不是饮料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材料是玻璃 或者 pc等,能保持外弧面的 光滑度的材料

网友(点评):
PC不就是饮料瓶的料,百事瓶装的,要做吹塑模才能做你那个。

网友(点评):
我记得pc的硬度很高的,饮料瓶那个很软吧?

网友:
没有尺寸,不知道这么说,,,

网友C:
单纯的玻璃制品可以借鉴做灯泡的工艺。要看你这产品的壁厚是多少了?如果用塑料如PC等材料,可能做吹塑有点问题。建议可以把产品的结果改成lharf,二半,这样做注射模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数量少这个要嘴含钢管吹出来,前提是技能工人要摆地模。成批参考七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纯的玻璃制品可以借鉴做灯泡的工艺。要看你这产品的壁厚是多少了?如果用塑料如PC等材料,可能做吹塑有点 ...

改了一下图,壁厚是3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量少这个要嘴含钢管吹出来,前提是技能工人要摆地模。成批参考七楼意见。

可以开玻璃的模具来做么?

网友(点评):
七楼意见。

网友(点评):
七楼是谁啊?

网友(点评):
楼主找做玻璃制品的了解一下吧!年轻的时候在一家灯泡厂附近工作,有所了解。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不过,要看你的产品量大不大?而且只能够作委托加工。

网友(点评):
好的,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点评):
谢 模具小侠

网友E:
量大吗,可以用有机玻璃(亚加力)吗,如果可以那很好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吗,可以用有机玻璃(亚加力)吗,如果可以那很好加工啊

用亚克力啊,也需要开模么?

网友:
但是,玻璃制品的外表面可能达不到楼主的要求。建议,修改产品的结构设计,采用PC,这样可以做注射模具。唯一的缺点是产品的中间有一接缝,处理的好的话,不会有什么影响。模具的费用不高。一出四件,估计在一万到一万五吧。模具很简单,主要是外观的处理比较麻烦。注射的工艺要控制的很好!

网友:
玻璃是吹的吧,就是灯泡的样子,后期两端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大吗,可以用有机玻璃(亚加力)吗,如果可以那很好加工啊

中空的亚克力能做?什么工艺?

网友:
玻璃制品,吹出来的,需要一个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