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和三相压缩机振动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4-10-18):
各位大虾,在开发压缩机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头疼的振动问题,因为之前不是搞振动,对电机的了解也有限,想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虾看看是什么问题。@2266998 @伟光

背景介绍:
1.开发三相定速电机压缩机时,所开发新型号的所有参数(零部件以及装配参数)都与现有的同一型号单相马达相同,唯一不同的就是电机定子和转子。定子和转子的叠高相同,重量不同。
2.现有的单相压缩机历史振动数据很好,65pcs的Peak-Peak平均值为2mils, 振动最大值为2.6,一致性很好。
3.三相电机的零部件和装机参数正常,4pcs测试得出的Peak-Peak振动数值为3.0mils,3.4mils,3.5mils,3.5mils。测试在两个测试台上校验,两个测试台一致性很好。
4.动平衡计算及测试结果:
       a. 由于单相压缩机和三相压缩机运动部件都相同,动平衡计算结果相同,计算显示压缩机上部(主轴承处)的不平衡量比底部轴承的不平衡量大。则理论上单相压缩机和三相压缩机的振动应该完全相同,且振动分布应该是顶部振动大,底部振动小。
       b.单相压缩机振动测试结果与计算结果相符,顶部振动大于底部振动。
       c.三相压缩机的振动测试结果与计算结果严重不符,4pcs的振动分布都是底部振动大,顶部振动小。

分析:
1.单相压缩机和三相压缩机所有影响动平衡的部件相同,理论上振动应该相同,但实际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凭自己浅薄的知识分析可能原因为:
      a.激励力不同。电机引起振动可能有机械力和电磁力:
            -机械力来源主要是东不平衡力,从以上分析单相和三相的动不平衡力应该相同。
            -电磁力:主要是压缩机的输出扭矩。
                   -电磁力大小:输出扭矩与压缩机压缩过程的负载有关,由于压缩机的测试工况点都相同,频率转速相同,负载相同,输出的扭矩相同,差异也应该不大。
                   -电磁力输出的形式:脉冲是否相同?
            。。。。。。
     b.由于压缩机的定子和转子重量差异,影响压缩机的振动模态,三相压缩机的振动频率刚好在其固有频率上。
             -后续将测试单相和三相压缩机的模态。
     c.由于定子和转子的重量不同,导致压缩机的整机重心变动。若重心上移,整机更加不稳定,底部振动加大。
             -目前正在收集数据分析重心的变化情况,但是对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整机的振动机理还不了解。
     d.。。。。。。

有以下困惑,想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侠:
1.单相定速电机和三相定速电机的振动是否会不同?
2.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在激励力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其激励的形式分别是什么?
3.分析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没有考虑到?还需要验证排除哪些内容?

虽然也在补充电机和振动方面的知识,但是感觉没有方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所以恳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能指点一下方向。在此先感谢了。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问题,很欣赏你,能自己分析问题,列出问题的家伙现在是少之又少了,你的问题,大致如下

1,单相电机与三相电机,其实是俩东西,其电磁驱动方式就不同,表现为空间矢量有区别,

2,粗用,有些细节不表现出来,我用小电机带液压泵就有这个体会,用单相电机带,与用三相电机带,无论是驱动还是振动都有区别,只是我们常规用,不太关心这个,

3,我玩一些振动问题,以前说过了,也举过些例子,说说我怎么一步一步玩,你大致参考一下,

首先,压缩机有其固有振动特性, 先分析这个,再分析其在外载荷作用下的特性,特别是不同功率下的特性,

再就是具体分析电机的特性,这个电机书籍有解释与介绍,

之后,把电机与压缩机‘同轴化处理’,找其在什么时候有什么类型的振动,其振动是如何放大的,这个要细致分析,要列许多图谱才能知道,我这里说说简单,做这个,大概要2个月,还得学这些的,知道振动是如何叠加的,外部是如何激烈的,这都是复杂过程,你厂子里面必须有专业工程师才能解决,一般工程师是玩不了这些的,

核心问题就是,电机怎么振动,压缩机有什么固有特性,而外激励是如何放大这个振动的,而这个振动又会反向激励电机,电机再激励压缩机,但这个环节不会无限制进行下去,到某个环节就会因为干扰而衰减,你玩的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8爷欣赏的人可不多,有点像许邵

网友(点评):
我欣赏的是一个‘学习与工作的模式’,就是自己在哪里卡住了,能说清楚,而现在多数家伙是说不清楚自己哪里不明白,那个大家‘凸轮骂战’的帖子,骂完了,他至今不知道你说啥,也不知道他哪里不明白,自居大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问题,很欣赏你,能自己分析问题,列出问题的家伙现在是少之又少了,你的问题,大致如下

1, ...

非常感谢八爷的回复,帮助我又理了一边思路,非常感谢。

接下来还是分析压缩机的固有振动特性,压缩机振动模态的变化。同时补充一些电机的知识,因为不了解电机,对与电机的激励力和电机特性不了解,所以这块暂时没有太多想法,不过也刚好作为一个契机加强一下振动和电机方面的知识学习。
我们工厂有专门的噪声和振动工程师,也能配合我帮助分析,但是作为项目责任人,首先自己还是必须熟悉这个对象,理清楚方向以后振动工程师才能介入进来。

有一个地方完全没有概念,请教八爷:什么是电机和压缩机同轴化处理?如何做这个同轴化处理?

网友(点评):
就是先分析原动机自身特性,再分析工作机的特性,分析清楚了,把这俩东西联接起来,看其对对方设备的激励,比如电机对压缩机的振动激励,反过来,压缩机也激励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八爷的回复,帮助我又理了一边思路,非常感谢。

接下来还是分析压缩机的固有振动特性,压缩机 ...

我理解的同轴化就是把电机到压缩机的传动都整合到电机轴上,利用惯量相等一系列公式,等量处理,“省”去中间环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同轴化就是把电机到压缩机的传动都整合到电机轴上,利用惯量相等一系列公式,等量处理,“省”去 ...

好久没看到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同轴化就是把电机到压缩机的传动都整合到电机轴上,利用惯量相等一系列公式,等量处理,“省”去 ...

理解了,类似于力学上求等效载荷,不过对具体怎么算没有算过,得尝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下,
最近也在看Rao的机械振动~

网友C:
三相电机分同步和异步两种但是定子是一致得,通过3个彼此相差120度得电压合成一个匀速旋转得磁场,单相交流电机就不太一样,没有真正得旋转磁场,磁场就是在一条线得方向向上正负变化不断(部分看法认为是2个等强度反向旋转磁场得合成量),至于楼主所说得速度频率差不多得情况下,转矩应该差不多,楼主大概是根据功率等于转速与转矩之积得到得吧?但是事实上电机得输入和输出功率不完全相等,要考虑定子铜耗,转子铜耗和铁耗,风磨杂散损耗等等,根据不同得电机类型具体计算还是有区别得,即使同为一种类型得电机也会有区别(比如都是感应电机,电机设计还得分为好几类,转矩转速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得)@苍狼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分同步和异步两种但是定子是一致得,通过3个彼此相差120度得电压合成一个匀速旋转得磁场,单相交流 ...

谢谢人兄的回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在转矩脉动上差别大吗?
我是从负载端反推电机的Torque,因为压缩机的负载以及转速都相同,计算出来的Torque曲线也相同,但是不知道从微观上看电机的Torque是否存在脉冲,从而影响到电机的振动。我知道单相马达在启动过程中振动是比三相马达要大的,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振动情况如何,到目前为止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
2. 单相和三相在电磁力的大小和方向上有多大差别?在均匀磁场条件下定转子之间的存在额外的作用力吗?电磁力通常为高频,对50HZ下运转的压缩机振动影响会大吗?
从目前看到的资料看,若磁场分布均匀,则电磁力均匀,不会对电机产生额外的电磁力。而电磁力分布不均匀主要由比如气隙不均匀引起,单相65pcs的振动都低,而且一致性很好,三相4pcs的振动都超,一致性也很好,转子质量以及装配上引起气隙不均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3. 目前没有详细计算三相电机和单相电机在效率上的不同,电机的输出端我们有效率这个测试数据,回头我查一下。但我的问题是,电机振动对电机效率的敏感程度如何?效率归根结底也应该是通过Torque来对振动进行影响的吧,单纯的效率对振动有意义吗?目前我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知识,也很少相关的资料。
4. 通过测试压缩机模态,三相压缩机的固有频率为40HZ,单相压缩机的固有频率为42HZ,单相电机比三相电机还更加靠近50HZ激励频率。因为隔振系统两者都相同,如果激励相同的话,推论应该是单相压缩机比三相压缩机振动更大,但测试结果确实三相振动比单相大。所以现在还是准备想找激励方面的原因,但是因为缺乏这块的知识,所以需要多向人兄请教。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人兄的回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在转矩脉动上差别大吗?
我是从负载端反推电 ...

事实上我对楼主所描述得现象也很好奇,单项电机存在2倍定子频率得脉动转矩,虽然不影响平均转矩,但是确会增大电机的噪声,一般来说规格相同的情况下单项电机的噪声会比较大一些。可是帖子中的描述却不是这样,感觉像是电机处于没有正常运行的状态下,个人猜测是超出了牵出转矩。楼主的电机具体是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如果是同步电机那么在超出同步转矩时定子磁场和合成磁场的位置锁定关系会发生改变,产生磁极打滑伴有严重得震动,如果是异步电机可能会直接产生封堵(正常情况下异步电机转子机械速率和定子电频率也不相同,若二者相同则异步电机不能产生转矩

补充内容 (2014-10-31 18:34):
@苍狼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我对楼主所描述得现象也很好奇,单项电机存在2倍定子频率得脉动转矩,虽然不影响平均转矩,但是确会 ...

不知道我回复的是否有意义,逻辑稍混乱请大侠海涵 @苍狼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我对楼主所描述得现象也很好奇,单项电机存在2倍定子频率得脉动转矩,虽然不影响平均转矩,但是确会 ...

谢谢人兄的回复,我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非常奇怪,跟很多人交流以后也都觉得非常奇怪,所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包括请教八爷,大家有机会共同学习和进步。

1. “单项电机存在2倍定子频率得脉动转矩”这个作何理解?有点不理解,望兄弟详解。
在启动阶段单相的振动和噪声可能会大于三相,在运行阶段转矩也有较大差异?

2. 电机在正常的运行状态下,因为整机的输出性能都OK,而且都是批量有这个问题,不太可能电机的功率或者输出有问题。

3. 电机为感应电机(Induction Motor), 异步电机。现在在测试单相和三相电机的转速,看转差率上的差异。

网友:
单相电机定子磁场是在一条直线上像弹簧一样运动的,可以看成是一个逆时针和一个顺时针的等强磁场围绕着同一个轴旋转,合成磁场就是前面说的那中“弹簧”的状态了,每一个电周期,磁场方向发生2次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定子频率2倍的脉动,而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定子磁场就是这么运动的所以脉动现象会一直存在,比如电频率为50hz,脉动频率大概在100左右吧。(也希望楼主能够告诉我是否再这个频率有震动)
三项电机有3组饶组空间位置上同轴但相差120度,运行时候在三组绕组加上等幅值同频率但是彼此相位相差120度的三项交流电,三组励磁绕组就能产生三个强度正弦变化的磁场,因为磁场是矢量,通过计算,就会发现合成磁场是一个强度不变,绕轴匀速旋转的磁场(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定子结构原理相同)
相比来说三项异步电机磁场就像是用线系住小球,然后甩成一个圆,单项电机磁场就是把小球上下甩,球就不断上下运动。
两种电机的转速转矩特性曲线有一些相似,但是也有区别,用平板上网不知道咋发图片。所以不知道咋说这个问题。
再电机的资料上很特别的指出单项电机噪声会比较厉害,但是对其他所有别的电机都没有特别指出来,关于三项电机振动噪声的资料与实例我也没见过,这点想求助@2266998    大侠了
由于我只是读了一部分电机的资料加上不太明白机械的一些东西,所以有些问题我的理解实在有限,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