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问题

楼主(2014-10-18):
小白问题:
如果用仿形法做出的齿数小于17 的齿轮,在啮合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根切?

楼主:
我知道了 会出现根切,所以为了防止啮合时候的根切会采取变位。变位不仅是为了制造齿轮。被某某误导 了

网友(点评):
你要理解节圆,公共齿条。你就不这么说了

网友(点评):
变位是有其他的作用。

网友:
15齿配30齿,模数2.5,微调中心距,也运转了。

网友:
仿形法不存在根切了

网友:
防形可以避免根切,但会造成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