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的计算

楼主(2014-10-18):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526
  链接是本人之前发过的帖子,是关于步进电机所需转矩怎么计算才是正确的,各位大侠都很热心地解答,目前,我个人觉得我的设备问题在于电机转矩的计算有问题,以下引用一位大侠的回复,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我是这么算负载转矩的:F=umg=0.1*10kg*9.8=9.8N    T=F*D/2=9.8N*0.025M=0.245N.M    除以传动效率0.9    最后T=0.0245/0.9=0.27N.M远远>2.2N.M(57HS22j静扭矩),这样算不对吗?????“
回复:
电机扭矩分:
1、加速所产生的惯性力矩;
T=F1r=mar=mvr/t
F1=ma=mv/t
式中:
m=移动部分的质量 v=移动速度
t=加速时间       r=带轮计算半径
2、摩擦所产生的摩擦阻力;F2=fN
式中:f=摩擦系数,N=作用在摩擦面上的正压力
3、传动效率产生的附加阻力。
运动部件在加速阶段所产生的阻力(1+2)要小于电机的最大扭矩
恒速运动时所产生的阻力(2)要小于0.3倍电机额定扭矩。
从你前面的计算来看,只计算了摩擦阻力,未计算惯性力。

回复中提到的加速度a,加速时间t都是怎么得出的数据???我想要移动体从速度是0到运行速度100mm/s,所用时间0.2是,那是不是a=100/0.2=500mm/s^2?

网友A:
你去搜搜帝人减速机 RV减速机的样本 他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那个加速时间也应该不是匀加速 要是你纠结太细感觉很麻烦,启动过程不是直线。我也曾经很纠结 但是后来决定 把自己计算值乘2-3.在参考参考现有设备。就差不多了。万一取小了 电机到时候发热或者转不起来就糗了

网友(点评):
我选择电机的额定扭矩远大于算出的扭矩,至少3倍,为什么还是不对呢?不解。我估计是我算错了,“走路empty”是否可以也算一下吗?看看我的问题在哪里,好对症下药!谢谢!!!!

网友B:
可以采用动力学仿真,只要有设计的运行参数,就能比较准确的计算出有效扭矩,功率,最大扭矩等等...

网友C:
关于电机转矩计算有好几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电机转矩计算有好几个帖子了

在论坛没有啊。我都搜索过了。大侠给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搜搜帝人减速机 RV减速机的样本 他有详细的介绍。。。

搜了一下 下载需要下载币 大侠有保存的电子版么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b149841eb52acfc789ebc9a9.html 希望能对你有点启发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b149841eb52acfc789ebc9a9.html也不许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动力学仿真,只要有设计的运行参数,就能比较准确的计算出有效扭矩,功率,最大扭矩等等...

你能对我举个实例那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那你先百度一下动力学仿真吧,里面有挺多例子的...

网友:
小兄弟还是先研究一下原理吧,

网友:
加速时间是与电机发热有关的,很复杂。

网友:
我记得我说过,你这种算法,把电机速度的掐的扔掉了,就算花那么多时间计算出来了对你的工况都没一点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不学也罢,你若还在纠结中,我无话可说,计算扭矩的公式百度一下一大把,看你会否把自己的工况与之对应起来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没有啊。我都搜索过了。大侠给个链接吧

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增补修订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224
这里面有详细介绍步进、伺服电机的扭矩计算方法

网友:
电机的转矩计算是有专业的公式的吧!

网友:
mark下,争取认真回复

网友:
你算的是正常运行需要的扭力,没有考虑加减速时需要额外的扭力。算这部分的力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加减速算成扭力,另外一种方法:计算出负载的转动惯量,在把电机的转动惯量(电机参数表格有这一项)和负载转动惯量相比较,只要负载转动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4(伺服电机系数为10)就能满足要求。皮带传送负载的转动惯量计算公式为mr*r,所以皮带+导轨传动方式一般先按照惯量选择电机其次在核对扭力,你会发现扭力是足够的,如果是丝杠加导轨传动就是反的。

网友:
好好学习一定要向前辈们看齐!加油!一定要考上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