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sterCam9.1后处理问题

楼主(2014-10-18):
这段时间在琢磨MASTERCAM9.1软件,车V型槽,在网上找到一个广数数控车的后处理程序,但是生成的程序在数控仿真上错误百出,跟本没办法执行,有没有精通这款软件的大师给小弟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请吃饭!

网友:
这个可以帮你搞定,你先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420

网友(点评):
这个实际加工效果很不错,远胜切刀加工

网友:
MC9编写车V型槽程序,不大完美。要完美必须手动修改。比如是用圆弧刀加工的话,精修轮廓话它只有从一个向进刀,这样会导致槽面一个光洁度高,一个光洁度差,如果是用V型尖刀车削的话,会卡屑。所以那贴我编写了二个程序,实际光洁度要很好话,精修轮廓程序还要修改
    至于Lz问的后处理,我以前有发贴,但好像找不到了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764&extra=page%3D1 这个也是个V型槽

网友(2018-10-25):
后置可以改F后面的零不省略掉吗,如F0.025,不要出来就F.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