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治具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18):
刚入行不久,想要了解注塑机机械手在夹取小型工件的工装治具是什么样的,比如图片中的正方形工件,只夹取上面3mm左右的部分是否能实现呢,希望哪位前辈予以解答,谢谢

网友A:
零件比较小,建议用真空吸取的方法。如果只是从模具中把产品取取来就简单。

网友:
这个图片是注塑机上的那个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比较小,建议用真空吸取的方法。如果只是从模具中把产品取取来就简单。

它中间有一个孔,用真空吸盘不行

网友B:
这个是零件还是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零件还是镶件

这是从注塑机下来就成这样了,从上面拿下来在嵌在一块板上排列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中间有一个孔,用真空吸盘不行

用真空盒  讲整个零件吸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