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觉得国产机床在什么价位合适,故障率多少可以接受?

楼主(2014-10-19):
各位:
       您觉得国产机床在什么价位合适,故障率多少可以接受?
       请分立加,卧加,数车

网友:
自己有何看法先说说,这么提问也太简单了。看起来不像个业内人士啊。

网友:
价格只有同类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故障率却比进口低三分之二。

网友(点评):
高三分之二吧

网友:
买二手肯定是有量的单子才会去买二手床子吧。我有个想法:是不是买工厂里还在使用的会比从二手贩子那里可靠一些?

楼主:
进口机的配置确实好。
国产机+好配置的价格差+进出口关税,手续费+长途运输费  略小于 进口机价格
怎么样???

网友A:
并不能单纯从价格方面去考虑,“便宜没好货“,大部分人还是懂得。关键是性价比,当然这并不是生产厂家说了算,要让用户去判断,建立口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能单纯从价格方面去考虑,“便宜没好货“,大部分人还是懂得。关键是性价比,当然这并不是生产厂家说了 ...

想想也是,我打算组装机器。看来还是先要做出口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