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单的修配法计算方法,原创

楼主(2014-10-19):
      在工程实践中,我们用到修配法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机会是越来越少的了,现在看来只存在一些单件小批量,且尺寸链封闭环要求又较高的场合了,比如说机床行业。不过楼主不是从事机床行业的了,只是在工作中发现尺寸链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对他比较感兴趣的了。

      前期在掌握了调整法的计算方法后,昨天晚上睡觉前一寻思发现修配法我的还没掌握的了,顿时心里来了兴趣,特在心中推演了几篇,突然豁然开朗,原来是这个简单的了。想想当年是学生的时候还事笨了点,看了好些篇都没理解过来。今天理解了,心里是很高兴的,特把昨天晚上在心中的推演过程在这给记录下来。

      这里我们还是举个实际例子来方便理解了,如下图一简单例子!A1为主轴箱前顶尖中心线到机床导轨面的距离;A2为尾座下面垫铁厚度;A3为尾座顶尖中心线到垫铁上表面的距离,封闭环A0在0-0.01mm之间;从封闭环我们可以看出,采用完全互换法是行不通的的,因为封闭环公差平均在每个组成环上的公差只有0.003的样子,明显加工精度太高了,就是采用调整法这个地方也不行啊!,因为垫片的公差都好几丝的了。所以了针对这样的实际列支还真的靠修配法来完成了。下面我们按照正常加工精度按入体原则给每个组成环给出公差,假设A1=50(0/-0.1);A2=10(0/-0.05);A3=40(0/-0.1),求解出A0=0(0/-0/25)。这时因为垫片A2因为质量轻,厚度较小形状规则,就选择其为修配件。

     从上面介绍的条件已知,我们这时求解出的封闭环A0=(0/-0.25),就是尾座顶尖已经低于了主轴箱顶尖了,如果再选A2为修配件,越修磨垫片A2后,尾座顶尖将越低于主轴箱顶尖,就是书上讲的越修越大,所以了按照前面组成环给定的尺寸来修磨A2是根本不可能达到封闭环的要求,当然如果修磨主轴箱尺寸A1,只需要在A1的基础上加上最小修磨余量,这里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主轴箱结构太复杂太笨重,理论行的通,实践就很难了,所以还是修磨垫片A2的好了。

     在图二中我已经详细画出了在第一次给定各组成环的尺寸公差后的封闭环在公差带图中的位置分布,和用A2作为修配环所要求的封闭环的分布位置。这里修配法要求的封闭环分布范围必须完全高于最终要求的封闭环范围,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修磨余量,如果两者有交叉,不就存在有尾座顶尖低于主轴箱顶尖的情况吗?至于高多少了,理论上可以是0,考虑实际各组成环走极限的情况,还得再加个0.1的最小修配余量吧!所以了综上所述得得加0.36mm上去才算了,(0.36等于第一次求解的尺寸公差0.25加上实际封闭环公差0.01,如果两者间存在间隙或者过渡,请不要忘了加上或者减去最小间隙量或者最大过盈量了,这里他的最小间隙量为0,再加一个最小修磨余量0.1,不就是0.36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加在修配垫片A2上的,所以在没有修配前,垫片的机加尺寸应该是10.36(0/-0.05)。如果实践中发现垫片的修磨量小于0.1的话,请检查组成环尺寸,里面肯定有超差件。

补充内容 (2014-10-22 20:39):
这里面有个错误,在第一次计算A0时,我把A1想成50(+0.1/0)了,这里就改过来了,让大家见笑了。

补充内容 (2014-10-22 20:40):
大家把A1看成50(+0.1/0)了,文中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多看几遍就懂了

网友(点评):
我计算结果A2在10.2以上就可以了,公差自己给,没明白10.36从何而得,并且把10.36代入得到A0=0(+0.21,+0.46)

网友B:
既然是现场修配,会有计算这种事发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现场修配,会有计算这种事发生吗

肯定要先设计计算,按题中修磨余量控制在0.1到0.36之间,要是心中没数,工人有一天突然说修磨余量有两毫米,这个时候该咋办了。

网友C:
A0=0(0/-0/25)。

网友:
机制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A0=0(+0.1/-0.15)

你出错了,如果按尺寸所给,A0的封闭环是低于主轴箱中心孔的,不能按图一所示,解算时有点小变化

网友:
没涉及机床组装,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是否是调整A2垫片。有没有干过的?

网友E:
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最终确定A2是10.36(0/-0.05)。那么你最小修磨量到最大修磨量的值是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最终确定A2是10.36(0/-0.05)。那么你最小修磨量到最大修磨量的值是在什么范围内?

0.1到0.36

网友:
引用 楼主:
0.1到0.36

先不说这个,A2,A3为增环,A1为减环,你确定A0=(0/-0.25)吗

网友:
不懂啊  有待提高

网友F:
楼主,没明白为什么A0是0/-0.25?
如果主轴箱这边高,那么A1是增环,A2、A3是减环,A0=+0.15/-0.10
反之则A0=+0.10/-0.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看几遍就懂了

我计算结果A2在10.2以上就可以了,公差自己给,没明白10.36从何而得,并且把10.36代入得到A0=0(+0.21,+0.46)

网友:
A0=(0/-0.25)  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0=0(0/-0/25)。

应该是-0.2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明白为什么A0是0/-0.25?
如果主轴箱这边高,那么A1是增环,A2、A3是减环,A0=+0.15/-0.10
反之则 ...

想错了,把A1想成50(+0.1/0)了

网友:
楼主有没QQ,好向你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