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在冲压模具设计中的应用,应该用多少才是最合适的?

楼主(2014-10-19):
橡胶在冲压模具设计中的应用,应该用多少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
问下楼主,
你的橡胶是什么种类?
用在哪个部位?
模具种类是哪种?
产品类型又是哪范围?

楼主:
黑橡胶跟黄橡胶分别怎么算?橡胶用在模板底下用来做拉模的压力用,模具是剪口加拉模,产品是不锈钢

网友A:
狠晕耶,建议楼主要多多翻书,再不,也要用心在网上看信息,不然就去摆渡发帖问。
用的胶是哪种都不清楚,就用颜色在区别,都不晓得如何接下去。
就以你说的黄胶来说吧,它的受力曲线是非线性,没有曲线图就只有动手去实验取得数据。更晕的是这种胶还有形状系数,没得直接拿来用。
又说压料力,书上有介绍咋计算,先去看看吧。晓得如何算之后,再去选择弹簧或弹性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狠晕耶,建议楼主要多多翻书,再不,也要用心在网上看信息,不然就去摆渡发帖问。
用的胶是哪种都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