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变位系数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10-19):
齿轮的变位系数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配中心距;防止在展成法加工齿轮时产生根切现象;提高轮齿抗弯强度、提高齿面接触强度、降低齿根滑动率等

网友(点评):
说的太全面了!

网友:
我知道两个作用
1,调整一对齿轮的中心距
2,可以解决尺寸加工过切问题

网友:
仿形法加工的齿轮有所谓根切现象吗
变位系数的存在从加工上说是应对范成法的刀具以滚齿方式加工齿轮,刀具参数和其它加工参数不变,改变刀具与齿轮坯的相对位置,使得刀具中线不再与齿轮基圆相切,这种加工出来的齿轮叫变位齿轮。反过来,使用仿形法的加工的金属齿轮就不存在加工时的根切现象,但加工效率远不如范成法。而塑料齿轮同样也不存在加工时的根切现象
从传动上说,齿数小于17齿后,如果两齿轮中心距仍采取标准中心距,就有可能互相干涉,说是有可能,是因为两齿轮啮合传动类似于范成法刀具加工齿轮,只是齿轮的齿顶圆比刀具的略小,有可能使用标准中心距的两齿轮,在一齿轮齿数小于17齿的情况下仍可以正常传动。
反过来如果调整中心距,就可以保证传动,但轮齿侧隙会增大,影响传动平稳性。
用不用变位齿轮,用多大的变位系数,都是取决于设备实际需要,而不是死板的自我限制,齿轮非得用范成法加工吗,塑料齿轮不是齿轮吗,轮齿侧隙大就大,可以容忍。

网友:
2楼总结很全面

网友:
意思就是比如你想要大模数的齿轮,但是安装要求两齿轮的中心距又要小,当齿数小于17齿的时候,展成法加工就会产生切根。这时候就需要变位系数,调整中心距。书上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