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做出来老皱一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19):
产品是圆锥形上面是平的,拉高15mm,做出来老是一边收边圈很漂亮一边皱的,压力也很大,调在大他就断掉,R角做大了也一样,还有把模角板,凸模凹模全部都拿去平面模还是一样,模具是先冲在拉伸的,这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

怎么图片老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

怎么传不了图

网友:
机器导轨精度不够,模具没装好

网友:
这点事在一般的冲压模具手册都能提及,因为是常见的缺陷。
如果第一次不能上传图片,那就点编辑,通过编辑帖子,就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
模具没问题?上下模板平行吗?或者压力机上下工作台平行吗?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lz

网友:
往一边皱,那就是模具不平衡吧

网友:
分两次拉伸,不行的话退下火,加点猪油有效果

网友:
还要把间隙再调整一下才行,看样子模具精度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5-08-22):
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