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做柔性钢丝绳动画教程

楼主(2014-10-19):
首先看一下3D微享网实现的柔性绳子沿滚轮运动的效果图:
做这个动画的要点就是绳子的草图画法。
钢丝绳零件的画法是实现动画的关键:图示上边的构造线和右侧的线是“相等”的几何关系,而左侧的绳子与上边的构造线的总长是以尺寸定值,这里设置是“350”这样就能实现绳子的下降变化效果,原理就是当右侧绳子通过配合实现下降线条尺寸增长,右侧上边的构造线尺寸则因此增大而左侧两条线总长是定值,所以下边绳子线尺寸则要减短,这样solidworks就实现了柔性钢丝绳效果。这里三条线都是竖直的。然后就是绳子的扫描实现绳子外观效果: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装配:装配中衬板的作用就是让绳子能够用配合实现绳子的下降。这里就是绳子右侧的下端线端点与衬板的边线“穿透”的几何关系,添加方式是在装配体中点击绳子的草图修改,选中绳子下端点添加衬板边线的“穿透”几何关系。衬板的配合就是路径配合,设置方式可以参照:

  做动画时在0秒键码时衬板在上边,在10秒处放置时间键码,拖动衬板到低端,为了实现柔性钢丝绳下滑效果可以在0秒时隐藏衬板。这样计算运动算例,查看效果就行了。
下面附solidworks实现柔性钢丝绳动画的源文件供参考会员学习。

文件解压码:www.vxiang1.com

楼主:
下面附solidworks实现柔性钢丝绳动画的源文件供参考会员学习。
http://url.cn/Uy0TOM

网友:
这个还要解压密码,密码:www.vxiang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