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松边和紧边

楼主(2014-10-19):
我们都知道,同步带传动的时候,张紧轮一般都要设置在松的一边,但是如果主动同步轮运动方向频繁的更换,岂不是原来松边变紧边,紧边变松边,如图,这种频繁正反转,张紧轮要怎么设置,设置不对对传动精度有何影响???

网友A:
中心距 直接移动

网友(点评):
能说得详细一点么?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一个同步轮的回转轴固定死(最好是电机驱动侧),另一个轴可以移动,侧面用螺栓顶住可以张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 直接移动

如果设备需要保证主动轮和被动轮之间的中心距,就不能采用一端浮动的张紧方式了。我就是想知道当中心距必须保证不变的情况下,又频繁正反转,该如何张紧????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一个同步轮的回转轴固定死(最好是电机驱动侧),另一个轴可以移动,侧面用螺栓顶住可以张紧就 ...

如果设备需要保证主动轮和被动轮之间的中心距,就不能采用一端浮动的张紧方式了。我就是想知道当中心距必须保证不变的情况下,又频繁正反转,该如何张紧????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备需要保证主动轮和被动轮之间的中心距,就不能采用一端浮动的张紧方式了。我就是想知道当中心距必 ...

我觉得没有必要考虑什么保证同步轮中心距这种事情,精确定位应该是通过别的方式来实现,比方气缸限位,同步带只是传动输送功能。

网友:
2#说的对,直接调整中心距。

网友:
驱动侧装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没有必要考虑什么保证同步轮中心距这种事情,精确定位应该是通过别的方式来实现,比方气缸限位,同 ...

您可能误解了我说的“保证中心距”的意思了,我并不是说通过保证中心距来保证精度,只是想问,在两个轮中心距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张紧要怎么样设置才是合适的。

网友:
两端不动,驱动侧下部松部加装张紧轮,对链条和张紧轮无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备需要保证主动轮和被动轮之间的中心距,就不能采用一端浮动的张紧方式了。我就是想知道当中心距必 ...

特殊的方法,我不知道。
你可以看看哪边的负载大,一边就好了,你可以和专业的工厂,买特殊的型号。

网友C:
mei you biao ti jiu bu neng fa 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i you biao ti jiu bu neng fa ma?

这是汽车发动机上面的吧?莫非这种正反转的两边都要加张紧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能误解了我说的“保证中心距”的意思了,我并不是说通过保证中心距来保证精度,只是想问,在两个轮中 ...

频繁换向运转,不好搞,达不到很理想的状态。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4-12-03):
还是不清楚

网友:
带有弹簧限位的张紧轮机构,不论正反转都可以保证皮带是张紧状态,我公司的皮带就需要正反传动,用的上述机构

网友:
调节中心距啊!我们一般不太用涨紧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11-03):
最近正在研究同步带轮、张紧轮的相关问题,小东西大学问,真正进来要研究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同步带算好齿数就没有所谓的紧边松边,所以选择适当齿数的同步带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可以换一种张紧方式,可调中心距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2016-04-28):
这种结构可以解决楼主说的问题,中心距又不会变。小同步轮作为主动轮!!!

如图

如图

网友:
楼主可以两边都设置张紧轮

网友(2019-02-21):
这个问题我就不直接回答了。你就考虑3个问题。1、同步带涨紧有什么作用?2、频繁正反转对皮带有什么影响?因为什么原因对皮带产生影响?3、皮带的性能?

把这几个问题理解清楚。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一个同步轮的回转轴固定死(最好是电机驱动侧),另一个轴可以移动,侧面用螺栓顶住可以张紧就 ...

支持三楼的看法

网友:
在中心线上直接左右移动就好了

网友(2021-01-22):
2、可以两边都用涨紧轮,2边涨紧轮可以连在一起浮动的,或者用弹簧自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