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扳手空间的疑问

楼主(2014-10-19):
如图所示,图1~图5为固定扳手(呆扳手)的扳手空间,图6为套筒扳手,图8为梅花扳手。
图7是什么意思呢,图7与图1、图8是什么关系呢?
图中字母对应数值见附件JB/ZQ4005

网友:
才知道这东西还有标准。以前都是自己查扳手资料计算比画的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里就有呀。

网友(点评):
可能看过吧,忘记了

网友:
机械手册还是好东西啊

网友:
是不是螺丝六角的位置不同,一个是竖着一个是横着?》

网友:
图7是套筒扳手空间,所以A1<A2<A,螺母中心线距地面为D/2,正好是图6单个套筒扳手空间D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