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钢板件用什么刀好啊

楼主(2014-10-19):
钢板件车床冲出圆饼状车削端面~.~.~.现在用的yt5~.~.干几个刀就不行了~.有人说用yg8来车~.~.有人说yg8只能车生铁~.到底该用什么硬质合金刀啊~.~.yw2也用过~.不好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好用是什么情况?刀具选择YT5 YT15 YW2都可以,YG类的肯定不好用,那是车铸铁的,我估计问题出在你的刀磨的不好

网友A:
能冲,说明板比较薄,我想你的刀具基本都是被打掉的,而不是磨损,你试试含钴白钢刀吧,韧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冲,说明板比较薄,我想你的刀具基本都是被打掉的,而不是磨损,你试试含钴白钢刀吧,韧性好点。

15厚

网友:
       YW1,YW2,YW3肯定没问题,不过听说原厂早就停产N年了,现在市面上的应该不是原产货。

网友:
板料的车削可以用可转位刀具,角度稳定,有涂层寿命相对好,选型不合适的话,就换槽型、材质即可。
要手磨的,你要把角度和参数描述清楚,夹具和设备也要有照片,大家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