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进模中经常需要使用导正销,进行导正,那应该怎样设计导正销?

楼主(2014-10-19):
级进模中经常需要使用导正销,对料带进行导正,那应该怎样设计导正销?我指的是如何设计导正销的直径大小,是否与冲载力的大小有关系,如果有关的话,理论公式怎么样的。我们在设计时,根据以前的经验,基本都选择4的导正销,但是有时候,转子外径很大超过50以上,再用此规格的导正销,总体看上去,显得不太协调。
求高手,给点相关方面的意见。

网友:
导正销的直径大小应该与产品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分析其工作时候的作用面就应该清楚。
与楼主的感觉差不多吧,基本上是感觉协调的问题。当然,还有模具的空间。4mm,6mm应该无伤大雅。

网友A:
我们厂的做法是在不浪费材料和模具空间够大的情况下尽量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的做法是在不浪费材料和模具空间够大的情况下尽量做大

一般导正销,都是标准件,尽量选取已有的标准件吧,那样可以间接减少采购成本吧。

网友:
导正销不一定用标准的,有些做椭圆型导正销,更好定位,也有用钣件上现成的空进行自制导正销,大小没有特别的规定,

网友:
我这里的导正销,是用来导正材料上的定位孔的。
原则是, 销子直径比定位孔直径小4%,即单侧2%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