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菜鸟求教

楼主(2014-10-19):
Mastercam 自学菜鸟在这里向大侠们求教了。

自学了一个月Mastercam,还有好多都不会,先向大侠们求教以下问题:

   1)  附件是高压油泵上的联轴器,已经损坏,需要重新制作一个,毛坯已经做出,刚好用软件试着编程准备加工。可软件做出来的刀路模拟后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刀具直接在工件的中央插铣出来的。我这边没有键槽铣刀,没法这么做。想从工件的外侧切入,不知道要怎么个设置法??
2) 以前AUTOCAD2004和2007用的多,看到Mastercam也支持DWG文件格式,但导入进Mastercam后却无法显示,这个是为何?如何设置才可以支持?

网友A:
图纸格式可以在CAD中另存DXF格式再打开
刀路楼主可以在二维图中通过添加辅助线——圆弧切入
这个编程软件做二维通过添加辅助线很灵活的,注意一下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格式可以在CAD中另存DXF格式再打开
刀路楼主可以在二维图中通过添加辅助线——圆弧切入
这个编程软件 ...

二楼好人!谢谢回复了,我赶紧去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格式可以在CAD中另存DXF格式再打开
刀路楼主可以在二维图中通过添加辅助线——圆弧切入
这个编程软件 ...

我刀路使用的是在区域内挖槽,如果添加辅助线该如何设置??直接画圆弧接外圆上走刀路好像不对,该怎么办??需要三个部分全部都从外部切入如何设置??菜鸟一枚,最基本的操作不熟,还望大侠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刀路使用的是在区域内挖槽,如果添加辅助线该如何设置??直接画圆弧接外圆上走刀路好像不对,该怎么办 ...

外形轮廓可以添加辅助线 内腔只能改变下刀方式 螺旋、斜度

网友(2014-12-26):
可以在进退刀设置里设定近退刀位置,如果不设置默认串连图素的起点,我也没学多久,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我也是鸟没法帮你

网友(2015-02-15):
在路径里面追加一个下刀点.OVER

网友(2015-06-03):
菜鸟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