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冷却器怎么选型?

楼主(2014-10-20):
工作压力15MPa,流量30L/min,想用风冷却器,得多大散热面积的风冷却器。请大虾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你得知道,被冷却流体进口温度多少? 出口温度要达到多少?进口风温是多少?设定出口风温是多少? 再去查阅资料了解你所使用的冷却器换热系数,才能算出你要的冷却面积。

网友(点评):
油箱是多大的 现场工作环境温度?

网友:
你这个是用在泄油端还是回油端的呢!可以加我qq:2740499403,我们专业做风冷的!

网友:
您好,我是宁波迪奥机械专业风冷的,根据您提供的参数,如为常规小型液压系统,应匹配7.5KW及以上电机,46号油在环境温度40°内控制在60°内,可选用我公司DEL2型冷却器即可,如系统有出入,请电联13616785015 王飞 ,为您解决系统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