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膨胀节的层数问题

楼主(2014-10-20):
在看膨胀节标准的时候GB16749时发现其中有提到多层膨胀节,鄙人愚笨,想请层数多膨胀节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层数与压力等级及耐冲刷寿命都有关系,

网友(点评):
在实际的工程中,多层的还是很少见。我是没见过。 8爷能不能具体说说 或者能发个简单的构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数与压力等级及耐冲刷寿命都有关系,

是不是说在总厚度一定的情况下  层数多的比层数低的轴向刚度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数与压力等级及耐冲刷寿命都有关系,

好吧  经过我的一番努力我基本上略懂了,网上这一块的资料也不是很多,以防以后有朋友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在这里补充一下,说的不对大家指正,
首先,我在这里说的多层膨胀节主要是指多层U形膨胀节,它的每一层壳壁较薄, 易于变形, 变形产生的应力低, 疲劳寿命高。多层壳壁组合, 可满足压力要求, 但没有降低易变形性。因此, 多层膨胀节比单层膨胀节可满足大补偿量与压力的要求 。或者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 多层膨胀节比单层膨胀节的外径较小, 波数较少, 因而节省用材, 各层用材还可按要求不同而选取。保护、安装方便, 使用周期长。由于多层膨胀节具有这些良好性能, 因此在国外已有较大发展, 在西德、法国、日本、英国、美国、苏联, 已经有些公司或工厂大量制造 , 我国从法国引进的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的换热器膨胀节, 多层的占90 % 。

网友(点评):
建议你还是找点充分的资料看看,样板也可以,多次的有些有填充,有些内部走冷却介质,目的不同,既然学习这些,就踏踏实实用时间多看些东西,印象比较深刻,化工书籍里面也有,专门论述的也有,网上不全面

网友(点评):
嗯 我是下了好几篇论文 正在仔细研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