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如何使用钣金画

楼主(2014-10-20):
请问大神,该图如何使用钣金画?谢谢。

网友A:
圈中部位如果没缝,则是直接冲压出来,则属于不可展开曲面,则钣金模式下无法展开;如果有缝,则可以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中部位如果没缝,则是直接冲压出来,则属于不可展开曲面,则钣金模式下无法展开;如果有缝,则可以展开。 ...

圈中是有缝的,我是菜鸟,请问这个如何画,谢谢

网友B:
圈中有缝啥意思?不是应该圆的侧面有缝才能用钣金画么??

网友A:
马马虎虎做一个,别嫌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中有缝啥意思?不是应该圆的侧面有缝才能用钣金画么??

卷圆的地方和平板地方的接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马虎虎做一个,别嫌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