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xM同步带轮的齿形修形

楼主(2014-10-20):
超级扭矩同步带轮(Supper Torque Timing Pulley)——也就是常见的S2M、S3M和S5M,其标准齿形可以得知的:

但“齿形随齿数有轻微的修正”,这个修正量和形状,俺不得而知。

请教同步皮带厂家的技术人员,能否给出比较详尽而准确的答案?这对保证高速同步带传动产品在噪音方面的良品率,从而与皮带供应厂相互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先谢了!

网友A:
这种齿形都是专利的,总部提供的齿形插刀,用完就回收的。
国内不玩这些齿形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齿形都是专利的,总部提供的齿形插刀,用完就回收的。
国内不玩这些齿形开发的。

请问:
1. 插刀是用于大小不同齿数的?还是齿数有分组?
2. 很多带轮都用塑胶或粉末冶金的,那么模具型腔齿形谁提供?

谢谢!

网友A:
我们成型模具形成齿形的母齿形都是要国外供货的,也是国外的道具供应商。一般来说一个齿形的刀具大概要4千美元。
同步带只有齿形区别,现在基本都是渐开线圆弧齿了,精确齿形的CAD文件我们都没有。
模具控制的话主要是节距的控制,这个是与委外设备精度有关系的。我们这边也很少有齿形不良的投诉。你说的噪音问题,主要要控制皮带中线绳的张力差异,差异大会导致皮带窜动,从而产生噪音。还有就是底层的织物材质和底层胶了,当然这个也是专利配方。
如果你们要采购皮带,我可以给你找个工业带的应用工程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成型模具形成齿形的母齿形都是要国外供货的,也是国外的道具供应商。一般来说一个齿形的刀具大概要4千美 ...

谢谢您!

有关带轮渐开线圆弧齿的原理方面的资料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2015-01-13):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有关带轮渐开线圆弧齿的原理方面的资料哪里可以看到?

圆弧齿我听说过的有单圆弧和双圆弧之分,日本据说单圆弧应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