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在工程图上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20):
请问各位大侠,工程图中的P.F是什么意思?

网友:
压装配合"press fit"。

网友A:
滑动配合"slid fit"、松动(间隙)配合"loose fit",诸如此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配合"slid fit"、松动(间隙)配合"loose fit",诸如此类。

从图纸上理解应该是过盈配合。不是间隙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图纸上理解应该是过盈配合。不是间隙配合。

压装配合不就是过盈量配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装配合不就是过盈量配合么。

是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

客气。

网友:
press fit,压装配合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