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航空专用铝,怎么车怎么颤

楼主(2014-10-20):
7075航空专用铝,长1700外圆55,加工要求外圆54,跳动10道减,我现在转速110反向走刀3个1,就一个问题,颤,怎么车怎么颤,转速高了肯定是不行,跟刀架也不用考虑,尼龙和铜都不行,我用的YT15磨的尖刀,现在就是20道30道的光刀,有没有干过这类工件的师傅指点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他不颤,更快一点

网友A:
铝,55的外圆怎么1700长车一个毫米怎么会震呢,想不明白,用尾座顶尖没。

网友(点评):
我感觉肯定得有,要不然,得抡飞

网友(点评):
有可能顶尖顶的太狠了,刀磨的不怎的

网友:
试试能不能再装一个内径54的钢套60-80MM长跟刀走

网友:
用中心架,分段车,转速要高一些,另外就要看你的刀磨怎么样了

网友:
加强刀柄的刚性  加个护套什么的

网友:
顶不行就拉,感觉是磨刀不行

网友B:
7075比普通铝合金硬很多,楼主换切削参数吧

网友:
       你把刀具申出来多一些,有时侯有个互补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75比普通铝合金硬很多,楼主换切削参数吧

是的,能换成2024-T3吗

补充内容 (2014-10-21 10:37):
向工程师提建议也是个方向

网友(点评):
换材料得工程师校核后决定,不要偷梁换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55的外圆怎么1700长车一个毫米怎么会震呢,想不明白,用尾座顶尖没。

首先看顶尖是否完好,换一个顶尖试试。刀具选取主偏角75度的刀具,刀尖圆弧选取劲量小的,正的刃倾角。。进给加快。切削余量减少都可以有效的防震。

网友:
中间没有支撑是不行的,考虑加个支撑增加下刚性,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太长了亲,这么小的外圆这么长,能不震吗,你这得用跟刀架啊,跟刀架爪头建议用尼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