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液压管、接头,有无命名标准?

楼主(2014-10-20):
图示类型的液压管和接头有没有标准的命名方式,以前用的供应商样本的名称?谢谢。

楼主:
使用的是两个组合垫圈,铰接接头的型式

网友A:
不是焊接式铰接接头吗,后面长的也是接头一体的?

网友:
你是上海的吗    海格威     通达液压     都有的

网友B:
这样的接头什么用途啊,我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焊接式铰接接头吗,后面长的也是接头一体的?

是分体的,就是油管的头部是一个孔。用一个螺栓型式的接头加两个组合垫圈拧紧

网友:
JB/T6013 里面有  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接头什么用途啊,我还没见过

好处就是你可是选择油管的摆放角度之后,再拧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分体的,就是油管的头部是一个孔。用一个螺栓型式的接头加两个组合垫圈拧紧

那不就是铰接接头吗,我指的后面不是底下带螺纹的部分,是右边的,你看看JB/T 978-1977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处就是你可是选择油管的摆放角度之后,再拧紧

用软管的话,这样的接头形式优势不是很明显。除非是用在旋转部件的接头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铰接接头,分组合垫、铜垫,内含o形圏,铁垫内装o形圈等安装方式,软管与油缸齐平,多为安装在有限空间场合。

楼主:
液压管的接头是这样的

楼主:
接头螺栓是这样的

网友:
大油缸上硬管连接

网友(2015-02-04):
永华标准型号70011

网友:
多用于两固定点的硬连接上

网友:
这个常用的接头,我们使用的比较多,一时还忘了叫啥了。

网友:
这样的接头在冶金行业的油缸上特别多,例如涨缩缸具体型号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
机械部标准是:JB-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