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草图的时候怎样把视角锁定,不让草图旋转

楼主(2014-10-20):
     最近才开始学SW,碰到一个很不习惯的地方,就是建立草图的时候怎样把视角锁定,就是跟CAD一样,不让草图可以旋转。比如,我选的基面是上视面,怎样就是让这个基面不旋转?之前用UG7.0用习惯了,总是会把草图基面转的斜了。。记得好像UG8.0也是这个样子,草图不是固定的一个平面,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基面给锁定。。。俺用的是SW2013。。。。

网友A:
第一,你不旋转草图它是不可能旋转的。显然你说的草图旋转是概念错误;
第二,平面上无所谓上下左右;
第三,UG8.0什么样子,你怎么保证其它人都用过UG8.0
第四,好像,你都不确定,怎么指望别人确定。
第五,在进行草图绘制时,无所谓方向的,你在白纸上画图时不是想画就画吗,那时你怎么不找方向呢

网友:
空格,正视于

网友(点评):
大侠,谢谢啦!另外,再问一下,画线的长度是只能画完了在左边改吗?能不能直接输参数?

网友(点评):
可以直接输入, 在草图上选一根线,右键后选“草图数字输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不旋转草图它是不可能旋转的。显然你说的草图旋转是概念错误;
第二,平面上无所谓上下左右;
第 ...

看来我表述的确实有问题。。。
1、是我给动了,不动他不会转;
2、我说的转不是在平面里面上下左右转,是在空间里面前后转,就是你说的用纸画,我把纸放到桌面上,但是桌子让我给踹倒了;
3、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方法可以在绘制草图的时候像在CAD中画2维图一样;
4、UG8.0的问题你可以忽略不记,这个不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表述的确实有问题。。。
1、是我给动了,不动他不会转;
2、我说的转不是在平面里面上下左右转, ...

可是你为什么要踹桌子呢,你不踹它不就不转了,你鼠标中键按住,想怎么踹就怎么踹

网友(点评):
一言中的!干吗踹桌子呢,不能好好在纸上画图吗?

网友C:
如果不能旋转,就不是三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能旋转,就不是三维了。

LZ是不是画着画着就按住中键转一下,估计是用别的软件遗留的习惯吧

网友(点评):
在SW里的选项里,选择键盘,把正视于那个选项改为空格键,以后跑偏了,按一次空格键就回去了,草图和三D状态都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你为什么要踹桌子呢,你不踹它不就不转了,你鼠标中键按住,想怎么踹就怎么踹

呵呵,大侠高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不是画着画着就按住中键转一下,估计是用别的软件遗留的习惯吧

对!就是遗留的!一弄就跑偏,线就变成空间的了,好蛋疼,有没有神马命令能让它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遗留的!一弄就跑偏,线就变成空间的了,好蛋疼,有没有神马命令能让它回去?

如果偏了,点你的草图面,空格,正视就好了,但经常这样也很蛋疼,所以还是得把习惯改回来,没事别动那个中键,SW用久了习惯就又变回来了

网友(点评):
是啊 ,现用这个凑活凑活,要不找不回来画起来很纠结。。。

网友: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别拿习惯作借口,到了英国的左侧通行的交通,拿国内右侧通行的习惯来搪塞英国警察,看看人家会不会听之任之。所谓的借口无非是骗自己,推卸责任。想习惯solidworks就能习惯,软件是由不同开发商研制的,没必要也没任何可能一致,这就是事实。

网友(点评):
您老倒是在我这山头唱我的歌啊,。。。给结果啊。。。不过也不用了。。。前面的大神都给出了。。。要不要这么上纲上线,是不是平时总被人屌来屌去来论坛里找平衡。。。

网友(点评):
哈哈。楼主好委屈啊,问个问题还要被人教训一顿。

网友(点评):
是啊,虽然俺问的问题很低级。。。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思考害死人哟。。。

网友(点评):
这里就要为天花大侠说点什么了,看了楼主的回复,不禁为天花大侠心寒.我想能够二次回复你的人只有他,能够站在一个高度给予你思考解决问题方法之道的人也只有他,你不觉得你的那一点点尊严在他面前是显得有多么地苍白吗?

网友(点评):
就像我打球把脚崴了去医院,说:“医生,打球把脚崴了,怎么处理?”医生回答:“不要拿打球做借口,脚崴了就是你打球不小心!难道要怨地面不平吗?!你这样无非是找借口骗自己,推卸责任,这是事实。”

网友(点评):
俺只不过是问一个命令,他却告诉俺不要找借口推卸责任。然后又跳出来一个人说,大侠高屋建瓴,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俺只不过问个命令就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这个高度真是,呵呵。。。。

网友:
额,不懂就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