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的油压,转速,排量关系

楼主(2014-10-20):
我是新生,请问各位师傅,我的齿轮泵在5000转速的情况下油压调至1MPa,当我把转速降至3500时,油压应该如何变化,请给出理论解释,感激不尽!

网友A:
流量=排量×转速×效率;压力=输出功率×60/流量;
齿轮泵会以恒压力输出,不受转速影响;
转速只影响流量;
负载影响压力;
我记得是这样。。。好久不用液压了。。。

网友B:
在特定的齿轮泵里压力取决于负载,转速影响的是流量,和压力没关系

网友C:
齿轮泵的压力与转速无关。齿轮泵在500转,1000转,1500转时的压力几乎是相同的。

压力x流量=电机功率,很多系统中的最大压力受电机功率限制,而流量与转速有关,所以看起来压力与转速有关。

电机功率(千瓦)=流量(升/分钟)x 压力 (兆帕)/60(系数)
流量=电机转速(转/分钟)x 排量(毫升/转)/1000

网友D:
是邹城的宇飞传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泵的压力与转速无关。齿轮泵在500转,1000转,1500转时的压力几乎是相同的。

压力x流量=电机功率,很 ...

谢谢师傅耐心的解释,测试结果在3500转时压力确实没有变化,但是在2000转时压力开始降低,最然可以理解但是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受什么曲线影响吗?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当时压力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邹城的宇飞传动吗?

不好意思,您认错人了,我是石家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特定的齿轮泵里压力取决于负载,转速影响的是流量,和压力没关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排量×转速×效率;压力=输出功率×60/流量;
齿轮泵会以恒压力输出,不受转速影响;
转速只影响流量 ...

多谢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