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加工多少钱

楼主(2014-10-20):
请教各位高手。

零件要求:不容易生锈的钢,用哪种材料容易加工呢?

只做10个,一般多少钱一个。

网友:
画图技术有待加强

网友:
表示看的挺累,尺寸看完了,要求没有看到

网友:
一个10W,做不,做联系我

网友(点评):
他们图都看不懂,所有,你只能找我

网友(点评):
对了主要是料贵,那种不会生锈的钢,钱大大的多

网友:
似懂非懂

网友A:
图虽画得不怎么样,加上说明,图纸没错。
厚15毫米不锈钢板材制作,可选用国产老牌号1Cr18Ni9Ti 或0Cr18Ni9(美国牌号321或304)。
外形由线切割制作;宽6深6和宽21深9.5的两处铣加工;3个孔径6口部平底沉坑深4.5钻、扩;1个直径2.8的孔应先钻略小的孔,再用精孔钻扩;2个M4和2个M3螺孔。所有尺寸完整。
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没有歧义。

网友:
图纸很清楚。别跟着瞎起哄,有文字说明,没错!

网友:
人家问的是多钱,看地方吧,如果是我做,50元/件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料,316,平磨过得,厚度15.5。

网友:
尺寸是完全定义了,要求呢?两大平面是磨还是铣?还是直接用毛坯板?各尺寸的精度要求如何?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楼主最起码要给出一个完整的生产图纸,别人才能给你一个合理的参考价位。这个图鄙人觉得只能完全定义一个模型。

网友:
嗯,加工的精度要注明一下;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建议用铣床加工外形后,然后使用钻床来进行加工;
如果精度高的话,建议会电火花线切割加工,铣的地方用铣床,孔的话用钻床即可;
加工的话,如果不提供材料的话,可能会比较贵一点,大概需要200元以上吧;

网友:
哈哈 我是富士康的 要是我们做  最少 4百,外面 一般的加工也就150左右,不过我们内部加工的质量是很有保证的,不管都大的孔都是三刀,各种加工方法都有标准流程。

楼主:
谢谢各位包容,我不是很懂.

表面要求光滑,中心孔要求精度高,其它一般。

想选用304,但不好铣,找到师傅也说不好铣。

于是想换303 ,316,136等等之类的来代替。

网友:
一共就10件,一件要他200元

网友:
是这意思吗?精度呢?

网友:
还有楼主也是用SOLIDWORKS的,要知道在3维环境下,你那图是没完全定义的,鼠标一拖,图形就变了,还有那10MM的沉孔我在3维下是报错的,孔我是9.99MM,才能造型。如果谁能按照楼主给的图,把3维造型弄出,麻烦给小弟讲讲,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虽画得不怎么样,加上说明,图纸没错。
厚15毫米不锈钢板材制作,可选用国产老牌号1Cr18Ni9Ti 或0Cr18Ni ...

工艺真到位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谢谢陆师傅,就是这样的。精度要求不高。就中心那个孔要打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