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气缸速度与 电磁阀 气管直径的关系

楼主(2014-10-20):
      在设计时为达到气缸运行的最大速度 一般 10~30缸径的气缸选用多大的气管? 电磁阀以SMC的SY 系列(SY5000/SY7000/SY900)为例选用那个规格的合适,依次类推30~50的气缸,50~100的气缸个对应的气管、电磁阀规格是多少。
     请各位气动大神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缸径6到20一般配4mm管即可
25到40可配6mm管
50到80配8mm管 或10mm均可
具体也可参考SMC资料有推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