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的 2D 图怎么转为 dwg?

楼主(2014-10-20):
听说solidworks 的  2D 图能自动转为 autoCAD 里的 dwg,但是会有很多错误 ,需要 人工重新标注,真的吗?
有办法避免吗?

网友:
设置好的,没什么错误,包括字体与图层,什么重新人工标注简直是以讹传讹,软件升级到现在这个程度,不说完美,也差不多了。

为什么叫差不多呢,这里涉及到autodesk dwg的版权问题,autodesk为了商业竞争,不公布autodesk dwg格式的代码,致使其它三维软件无法把工程图转换为DWG格式,要想完美转换,就花大价钱购买autodesk dwg格式转换的授权。同时市场还有一种open dwg的格式,autocad可以兼容这种格式,但同时又会有些小缺陷,毕竟是逆向破解autodesk dwg格式从而发展出的新格式。这种格式是开源的,所以大部分的三维软件商使用的open dwg格式,说到底,就会明白为什么其它三维软件转换成DWG格式总有不足,而autodesk宣称inventor可以完美转换dwg格式。

网友:
因为转换到autoCAD 里的dwg后,很多尺寸都会跑位,我现在是只转图形,在autoCAD里标注。

网友:
那是设置问题,正常转换不会出现跑位,我说的差不多就没问题,只是些许不足

网友:
重新标注花不了太多时间吧,sw已经标注过一次,就很快了。

网友:
直接打印就行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各位,SW转成DWG后字体变大,或者字体间距变大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