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静载受拉螺栓的强度

楼主(2014-10-20):
最近想计算一下 静载情况下,受拉螺栓的到底能承受多大的拉力,即在螺栓的螺帽和螺母上加载纯轴向力,力达到多大时螺栓失效,
看了相关资料,大致都为
     螺栓屈服拉力= 有效面积(大致为小径面积)X 材料的屈服强度,
而且资料上说这与实验非常吻合(ASME),此处的屈服是指螺栓的整体屈服

那么问题来了:

1. 螺栓头与螺柱连接处的圆角,螺纹退刀槽,第一圈啮入的螺纹 都会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即螺栓中的拉力未达到上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最大拉力时,上述的应力集中部位就会发生屈服,即产生了塑性变形;当拉力继续增加至螺栓整体屈服的过程中,其中发生了什么?

我仅仅知道应力集中部位发生塑性变形后,此处应力不再增大,而向内部继续传导应力,哪位大侠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其中的细节?谢谢

网友A:
思考,需要能够深入,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螺栓这种东西,有大量的数模基础和试验基础,没有必要质疑什么。
另,你对塑性材料的屈服认识不足。屈强比这个参数是很重要的一个值。

网友:
按照公式计算时,考虑安全系数就可。

网友:
一看到关于螺钉的问题,我就忍不住点进来看看
zerowing 大侠在,我就占座听讲座就是了哦O(∩_∩)O哈哈~

网友:
正如998所说,把前人的理论熟练应用,就足以应付工作了,想否定前人的工作,就必须先继承前人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考,需要能够深入,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螺栓这种东西,有大量的数模基础和试验基础,没有必要质疑什么。 ...

大侠误会了,可能我表述有问题,我不是在质疑这个结论 ,我想知道这个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局部屈服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网友(点评):
局部屈服,如果是塑性材料,首先发生的是局部强化,前提是这种屈服过程是缓慢发生的。如果是瞬间发生的,或者存在切断条件的,则出现局部裂纹,然后扩大。

网友(点评):
对螺栓来说,我们最常遇到的是首牙底部的应力集中破坏,或者说是螺栓的拉断破坏。这个过程是从螺纹底部的应力扩张裂纹开始。还有就是润滑剂选择不当,导致的螺纹本身的粘着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