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的相切问题

楼主(2014-10-20):
今天研究圆相切发现c--t相切圆是以逆时针方向画的!
但是两个同心圆之间画相切相切半径怎么做不出来呢?这个图还是用两点2p做的(红色部分的圆

网友:
两点在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它的特性,编程的那个家伙一定也是知道的。

网友A:
同心圆。符合 切 切 半径 条件的圆有无数个。怎么画呐?

网友:
你先定位这两个点的位置,再确定半径,一旦半径确定,则圆的位置必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圆。符合 切 切 半径 条件的圆有无数个。怎么画呐?

所以cad罢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