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没有高精度的弹簧模具

楼主(2014-10-20):
@老鹰 @LIAOYAO @模具小侠 @零点精密 @小鼠大胆 @guide2008

轴 数
6
线 径
0.03-0.3mm
送 线
无限制
送线速度
85m/min (Max.)
生产速度
根据设计样品而定
卷绕比例
4Dm/d
成型方式
6轴独立控制
送线轮数
1

这样的数据里,最抢眼的就是适应线径从0.03到0.3mm。目前我问到的厂子里,最好的国产机器能加工的水品大约是0.2mm。受线径制约,很多需要细小位置的弹簧就因此很难被国内的厂商制造出来。比如心脏搭桥用的一种弹簧。

我问了些模具经销商,似乎加工机械的瓶颈主要还是在模具上。如果要用的话,0.2以下国内基本没希望,0.2以下台湾的还可以。日本的最好可以到上面的0.03mm。就是下面这三样东西:

线轮,圆盘的侧面是和线径配合的凹槽。

线板,图上是前线板,上面的凹槽也是和线径配合。

曲线规,同样有和线径配合的凹槽。

这三样会在弹簧机上形成一个容纳钢丝的结构。如果凹槽与丝线直径配合的不好,就会影响弹簧的尺寸精度。凹槽小了过不去,卡线。凹槽大了,弹簧的尺寸会发生跳动,严重的会堵线。

对于论坛的能手来说,小尺寸的凹槽在制造的时候,究竟有哪些难度制约了这样的模具的制造?

最后上一个能加工0.03mm的设备的照片,我有次看视频,一下子就记住了0.03这个尺寸。

Wire diameter:0.016 - 0.1mm (0.0006 - 0.003")
Max outer diameter:2mm (0.078")
Feed Axis Resolution:0.001mm
Cut Axis Resolution:0.001o
Pitch Axis Resolution:0.0001mm
Point Axis Resolution:0.0001mm
Solenoid Valves:4 PCS (8 PCS available at max.)
Air requirements:Max 0.5 MPa
Power source:200VAC 3-phase, 15A
Weight:400kg (882 lbs)
Control Device :Max. 9-axis controllable by OS Windows XP
Display:17" TFT Color LCD
External memory:USB thumb drive
Service Temp.:0o-40o

网友A:
楼主有心了!看得出应该是弹簧业界的好手。
说实话,弹簧模具是属于非常专业的模具。据我了解,国内目前没有专业的做弹簧模具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弹簧厂家自己做配套。
因为其中不仅仅是模具加工的问题,更因为与弹簧生产工艺过程及弹簧技术要求密切相关。
很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心了!看得出应该是弹簧业界的好手。
说实话,弹簧模具是属于非常专业的模具。据我了解,国内目前没 ...

好手当不起,入行浅什么都想知道而已。弹簧我觉得线再小我也有信心能搞定,但是我模具方面就不太懂。看上去似乎就是每部分的凹槽有难度。这个东西要做出来,需要加工这方面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或者需要什么特殊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心了!看得出应该是弹簧业界的好手。
说实话,弹簧模具是属于非常专业的模具。据我了解,国内目前没 ...

好手当不起,入行浅什么都想知道而已。弹簧我觉得线再小我也有信心能搞定,但是我模具方面就不太懂。看上去似乎就是每部分的凹槽有难度。这个东西要做出来,需要加工这方面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或者需要什么特殊的设备吗?

其实上述模具到手以后,肯定是要经过手工打磨和修形的。但是要是槽子都没有难度未免太大了。

网友B:
   可以把你设计的模具图发上来,应该有高手接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你设计的模具图发上来,应该有高手接招。

就照片上那样啊

网友B:
   要具体的尺寸公差,位置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具体的尺寸公差,位置度等

公差这个真心不好弄了,比如0.1的线径的模具,我还真不知道给多大公差比较好。

像这样的东西一般是用什么工艺生产呢?

网友(点评):
不清楚线材的公差和实际测得线材直径,肯定是无从设定公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具体的尺寸公差,位置度等

线板的话,最要紧的就是这个槽跟线径的配合程度了,其次是槽跟整个零件轴心的重合程度。

线轮的话,应该是线槽跟线的重合程度、深浅的稳定度(槽的截面应该是一个少于一半的圆)、线槽与轮子平面的平行程度。

曲线规的话,槽子的截面也应该是少于一半的圆。

上面三个工件的槽子对光洁度肯定是有要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

网友A:
0.1的线径加工的却有点困难!
严格的意义应该属于机械加工的范畴。从工艺的角度我觉得使用激光加工,有一定的可能性。这样有必要做一些测试的工作。
当绕线盘转动的时候,激光器对准槽进行加工,转速的快慢决定了加工的深度。同时可以对激光器的频率及功率做调节。估计可以做到。唯一的问题是,槽加工后是否需要做抛光处理。。
另外有一个方法是使用EDM高精度的电火花机床,进行槽的加工。这样加工的光洁度应该比较好。问题在于圆弧的对接必须准确无误。同样的也需要做测试的工作。这样的测试工作应该不是花费很大,如果我们的行业内有心去做好,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点评):
0.1mm线径加工可以直接上传统小磨床,俺厂手工修砂轮可以达成0.1mm的厚度,切槽深超过2.0mm。机器修砂轮可以到0.08mm厚是已经确认没问题,切槽深超过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线径加工的却有点困难!
严格的意义应该属于机械加工的范畴。从工艺的角度我觉得使用激光加工,有一定 ...

光洁度的概念我不是特别懂,可以理解为是平整表面上的突起和凹下吧。一般实际使用时我会选择单槽轮配合光轮一起送线,避免双槽轮的送线误差。您说的激光加工和电火花加工,完成后的槽截面是什么形状呢?线轮的槽和曲线规的应该截面必须呈弧形,完美配合钢丝的样子。

另外如果要后期打磨线轮,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工艺?手工还是通过机械?

网友(点评):
光洁度需控制在一定范围,光洁度太高对于送线轮是不利的,太低则可能在线表面留下压痕。

网友(点评):
搞机械的不清楚光洁度(粗糙度),有点无语!

网友C:
不懂光洁度,莫非楼主是负责销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光洁度,莫非楼主是负责销售的

楼主是半路出家的学徒工。。。

网友D:
      俺所知的部分是楼主有些不同,制约国内细小线径弹簧主要是弹簧线径与材料,国产细小线的材料达不到扭转剪切的强度,因此细小径线材需要靠进口。再者还是材料问题,国产料巻制的弹簧在预压阶段就开始缩短,在负载下还继续会缩短,即使是已经热处理过后。当然刚才说的都是材料问题,和楼主提的模具问题是不同。

      于模具部分的观点也是有不同,可能是俺厂天天接触细小零件多,已经有一套加工机制在运作,就木有感觉有多少困难。首先说到最小加工R角,在10多年前就可以做到 R0.03mm的内角,但不是半圆。这样加工的先决条件是砂轮,要定制砂轮且使用寿命不长,R端尺寸就会磨损变大。现在楼主提到的是直径0.03mm,R0.015mm,关键还是在砂轮,砂轮还是靠国外制造。不解决砂轮就无从再谈后续的加工。以上都是基于研磨工艺而述,这研磨是在光学仿形曲线磨或是CNC多轴数控磨上加工,对于精度部分接触过的就清楚,0.002mm的保证精度是简单的事。

      对于研磨外的加工法就不清楚,没去接触和实际加工验证就不多谈,这里说的是激光加工。要是再有人随口冒出电火花或线切割者,谁开口就直接判定那人是门外汉,除非提出证据来支持。

      另外在精密蚀刻加工接触不多,也未多去了解,只能以比较法去推论提出来侃侃,在高脚数IC导线架领域里主要还是以蚀刻为主,256以上脚数就很少听说有用冲压加工的。一般蚀刻厂是否能加工0.03mm的圆槽且能控制到所需的精度就不得而知,而晶圆厂已经可以加工到纳米级的精度,能否用于这种模具的加工就未去了解,从比较法去推论来说,是有其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所知的部分是楼主有些不同,制约国内细小线径弹簧主要是弹簧线径与材料,国产细小线的材料达不到扭 ...

材料的问题如你所说,国内确实没有。我最低加工过0.2的钢丝,已经开始有难以保持外径稳定度的趋势。其实在这个水平上,主要还是靠进口解决。

模具加工方面我还真的感觉插不上话,只有学习的份。还是等我晚上再看看资料再跟您探讨,不过至少我觉得线切割的话粗切也至少0.2mm的宽度应该是难堪大任的。砂轮在这个模具生产中的作用能不能再多讲一点,我平时接触的都是大尺寸的砂轮,感觉跟您说的工艺搭不上界啊。

另外,诚如前面的模具版主所言,弹簧厂确有自制模具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随着自动机械进入行业应用范围已经一再收窄了,现在除了一些极特殊的模具或平时使用的刀具,很少再自制。我在想,如果要在一片光轮上手工磨制出合适的线槽来,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您能不能给一些指引?

网友(点评):
线切割于0.13mm以下就要限定在慢走丝来讨论。0.1以下的线就少见,0.03以下就是特定厂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线径加工的却有点困难!
严格的意义应该属于机械加工的范畴。从工艺的角度我觉得使用激光加工,有一定 ...

激光加工的话,激光束方向应该与被加工的圆面相切吧,这样只要圆盘两个平面足够平,中央开孔足够同心,加工时间足够久就能生产出足够高精度的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的问题如你所说,国内确实没有。我最低加工过0.2的钢丝,已经开始有难以保持外径稳定度的趋势。其实在 ...

” 砂轮在这个模具生产中的作用能不能再多讲一点,我平时接触的都是大尺寸的砂轮,感觉跟您说的工艺搭不上界啊。“

砂轮的选用就不赘述,一般小磨床新砂轮径在7“,而磨细缝的先决条件在粒度。
零件六面体加工就不说了,以成形加工来说,就先看你的配套工具,工具决定你能成形的砂轮精度与最细小的轮廓。砂轮问题没解决就不用谈研磨段的加工。

网友E:
以前我调试过做0.03mm线径的弹簧机器,设备是日本的,弹簧模具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钨合金材质的模具,准备用来生产测试针上的极微小(弹簧外径才0.12mm),但是始终不能投产,为什么呢?因为用于弯曲缠绕用的那个顶头模具(单顶头)极易磨损,导致生产一定量后,顶头线槽会由于磨损,弹簧外径会逐步走上公差直到超标。。。。。后来日本方面来人也没解决,也可能是不想解决吧,最后那台100万的机器就撂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调试过做0.03mm线径的弹簧机器,设备是日本的,弹簧模具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钨合金材质的模具,准备用 ...

机器能看看吗?

另外请问是什么材料来制造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洁度的概念我不是特别懂,可以理解为是平整表面上的突起和凹下吧。一般实际使用时我会选择单槽轮配合光 ...

绝对不能用激光加工!当时我们调试的极细小弹簧机模具,都是在高倍显微镜下,一点点配合研磨出来的,对于模具师傅的手工操作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不能用激光加工!当时我们调试的极细小弹簧机模具,都是在高倍显微镜下,一点点配合研磨出来的,对于 ...

这个设备到货的时候是原厂派人来组装吗?还有就是相应的刀具到货的时候是没有线槽的吗?线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到货的时候是原厂派人来组装吗?还有就是相应的刀具到货的时候是没有线槽的吗?线轮呢?

机器是原厂组装好后送过来的,模具的调试和安装那些厂家有对我们进行培训!
至于模具那些全部都没有给你开线槽的,极细小弹簧的模具使用几天就磨损了,难道还要原厂过来给你修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是原厂组装好后送过来的,模具的调试和安装那些厂家有对我们进行培训!
至于模具那些全部都没有给你 ...

怎么会显得这么软?我到现在都没因为磨损换过曲线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显得这么软?我到现在都没因为磨损换过曲线规呢。

弹簧线材才0.03,弹簧外径0.2左右,弯曲半径太小,又是单顶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线材才0.03,弹簧外径0.2左右,弯曲半径太小,又是单顶杆的。。。。

我这里1.0跟0.6还有0.16的曲线规,每个少说打了也有二十万件了,还没见到有那么明显的磨损。除非是设计成这样。线轮的磨损情况也是这样?

网友F:
我觉得吧  主要是钱少了   利润高的话  打破头都去抢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看第2页提的那台设备价位量级,不是钱少,是你挣不来。

网友(点评):
给足你银子,你也加工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弹簧线材才0.03,弹簧外径0.2左右,弯曲半径太小,又是单顶杆的。。。。

线材直径才0.03呢,圆柱弹簧外径更只有0.18,要求卷绕出来的弹簧,精密度外径公差才+/-0.01~甚至更高!日本进口的特殊线材,线韧性极好,硬度还比较的高,当时在那公司的时候我是负责调试的,听说卷绕出来的弹簧后期不需要再进行热处理了,你说这种材质和精度要求下,模具要求是否极其严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材直径才0.03呢,圆柱弹簧外径更只有0.18,要求卷绕出来的弹簧,精密度外径公差才+/-0.01~甚至更高!日 ...

旋绕比5倍,应该还在设备的允许加工范围内。公差看起来不是给材料预留的误差而是给加工预留的。不需要热处理这个见仁见智吧,一般要是让弹簧受力,最好经过一次热处理消除卷绕应力。

你还没告诉我线轮是怎么磨制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吧  主要是钱少了   利润高的话  打破头都去抢了

那机器可不大哦,长不到1米X宽度0.8米X高度1.5米,放那里都不起眼,感觉好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旋绕比5倍,应该还在设备的允许加工范围内。公差看起来不是给材料预留的误差而是给加工预留的。不需要热处 ...

线轮预先开好了一点点槽,我说线材是高手用要卷绕的线材在高倍显微镜下,沾着研磨剂,在上面一点点拉扯像拉锯样拉锯出来的你信吗?

网友(点评):
线轮预先开好了一点点槽,我说线材是高手用要卷绕的线材在高倍显微镜下,沾着研磨剂,在上面一点点拉扯像拉锯样拉锯出来的你信吗? 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制造方法,学习了。感谢分享,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线径加工的却有点困难!
严格的意义应该属于机械加工的范畴。从工艺的角度我觉得使用激光加工,有一定 ...

可能还是没学过机械的缘故,光洁度的定义我看了还是没看明白。大概也是平时接触不到光洁度的问题吧。弹簧卷制没有切削面因此也就没特别研究过光洁度问题。只是在平时有些特殊刀具需要和钢丝相互摩擦时对光洁度有点体会,比如刀具表面的凸起不要达到和钢丝直径成一定比例的大小。

师傅教的是拿到新刀具,要用配合的钢丝研磨需要使用的部分,直到手感舒适了为止。这其实就是保证了光洁度的方式吧。但是我不太会研磨圆形的部分,就是线轮上的线槽。目前手里拿到的线轮,也都是不做专门研磨,直接上车磨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轮预先开好了一点点槽,我说线材是高手用要卷绕的线材在高倍显微镜下,沾着研磨剂,在上面一点点拉扯像 ...

我就是特别感兴趣这个预先的槽怎么开出来的。

@LIAOYAO   @模具小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机器可不大哦,长不到1米X宽度0.8米X高度1.5米,放那里都不起眼,感觉好小

机器照片有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器照片有么

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有

那这台设备命运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台设备命运如何?

不知道,后来离开那家公司了,现在在自动化行业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后来离开那家公司了,现在在自动化行业发展。。。

后来没再接触这类精密设备了么?

网友:
非常不错的挣钱机器

网友(2016-10-22):
stivennash:线轮预先开好了一点点槽,我说线材是高手用要卷绕的线材在高倍显微镜下,沾着研磨剂,在上面一点点拉扯像拉锯样拉锯出来的你信吗?
我认为stivennash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制造方法,学习了。感谢分享你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目前国内现在的加工水平能加工出高精度的模具了吗

网友:
是目前国内做高精度弹簧模具太少,研究弹簧制造工艺模具的就更加少,现在国内的加工设备应该可以制造出高精度的弹簧模具了。

网友(2018-11-03):
谢谢分享,以前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