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练习,请大家帮忙批评找找错误(一)

楼主(2014-10-20):
前些日子去机电市场淘来这么一个东西,听老板说是军工厂的一个工装,看了一下觉得还有可以联系一下,于是把它拆了画了装配图,做了三维模型。但是不知道画的对不对,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指正指正。鄙人新人,入行不久,觉得自己基础不好,想补一补,恳请大家斧正,先行谢过了。前面是图片,之后附上CAD和Part文件。(压缩包内的Part必须用5.0及其以上版本才能打开哈

网友A:
     只是从你二D图中,看到以下两个小的问题。一、尺寸线与轮廓线没分离,原因可能是你CAD里的参数没设定好。二、尺寸线与尺寸线之间的间隔不均匀,看起来很乱。建议,多看看机械制图里的案例可以学到不少好的习惯。

网友B:
选用的配合都不是很好,如12R6/h7,这样的孔一般都是基孔制H7/P6还差不多,再一个就是你锁紧的那个位置,有8的配合,那个只是锁紧用的,有必要7级的公差吗?

网友C:
大致看一下,有以下问题:
1.A-A中T型槽尺寸应该有公差
2.基准面选取应以大面为基准
3,尺寸最好不要标在零件上
4.配合应以基孔制优先
5,B-B中平行度指向哪里,如果是指孔的中心线的话,这样的标法就是不对的
以上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的配合都不是很好,如12R6/h7,这样的孔一般都是基孔制H7/P6还差不多,再一个就是你锁紧的那个位置,有 ...

谢谢您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致看一下,有以下问题:
1.A-A中T型槽尺寸应该有公差
2.基准面选取应以大面为基准

B-B中平行度我是这样考虑的,侧板8连接到工作台上以后,如果其上表面与工作台下表面(图中基准面B)间的平行度误差太大的话,滑块11在其间滑动的时候就可能被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从你二D图中,看到以下两个小的问题。一、尺寸线与轮廓线没分离,原因可能是你CAD里的参数没设定好 ...

我只知道拉尺寸时尺寸线的位置是鼠标放置的,不知仁兄说的参数是哪个?应该怎样设定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从你二D图中,看到以下两个小的问题。一、尺寸线与轮廓线没分离,原因可能是你CAD里的参数没设定好 ...

请教尺寸线间的距离在CAD里面应该怎样设定呢?我只知道”基线间距“可以设定基线标注时尺寸线间的距离,一般性的标注尺寸线间距离的设定请大侠指教下哈。

网友(点评):
在命令栏输入d回车,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再选修改,然后选直线和箭头,在直线和箭头页面中输入你想要的数据。尺寸线与轮廓线分离,制图标准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多单位会这样做,分离后图纸的轮廓更突...

网友:
看到楼主这渣水平后,我都想放弃了,我连这渣水平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B-B中平行度我是这样考虑的,侧板8连接到工作台上以后,如果其上表面与工作台下表面(图中基准面B)间的平 ...

这样也行,不过最好将其引出来,不要和其他尺寸线相交

网友D:
说几个个人观点吧:
1 为什么几个销的配合都选用基轴制
2 好几个地方,如6E9/h9,前面的直径符号漏掉了吧
3 连续标注的几个20的尺寸可以简化标注
4 第四幅图两边的U形孔的位置到底是要中心对称还是以你标注的40的尺寸为准,楼主貌似把这两个意思都表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尺寸线间的距离在CAD里面应该怎样设定呢?我只知道”基线间距“可以设定基线标注时尺寸线间的距离,一 ...

小弟愚钝,“尺寸线与轮廓线分离”最终应该设定哪个参数,请大侠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几个个人观点吧:
1 为什么几个销的配合都选用基轴制
2 好几个地方,如6E9/h9,前面的直径符号漏掉了吧 ...

兄弟看得很仔细,也很感谢您的点评,针对你的评价我做一些回答:
1、止动销14是标准件,故选用基轴制。其他地方如你所说,确实选错了。
2、6E9/h9——铜板5中放置滚针的孔是方孔,故不用那个符号。这一点可仔细看看B-B视图。
3、连续标注的20我不知道怎样简化,请您教我。
4、为了便于测量,以40尺寸的起始面为基准。

网友:
二维画这样,总体上看可以了,不过装配图没必要这么多尺寸,装配图的尺寸是当装配体是个整体,来反应的它的空间几何性质的,属于零件上的尺寸,就不必标注了。属于零件图的局部放大图,也没必要画出来,因为是给加工零件准备的。
有些剖中剖的画法,其实不太合适,那不是给装配造成困扰吗,去掉一个剖面线,或者再多画个视图。作为装配图,对于识图者的几条信息,1是明细表,2是各个零件的装配关系,3是总体尺寸,4是重要的配合面。5 如果有必要,再把运动零件的极限运动位置用双点划线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