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50滚齿机加工左右旋差不变,左和右有误差怎么办?

楼主(2014-10-20):
我加工3.5M  7度 用的右旋刀 y3度5分 先是銑右旋搬角度3度55分 结果是8度,误差了1度,再銑左旋搬角度10度5分 结果是7度没误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差动挂轮都没换啊。求求 杨善梅 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
楼主加工的齿轮详细参数是多少,请一一写上来,如:模数,压力角,螺旋角。。。

楼主:
谢谢杨大侠帮忙。 在3月份刚买的广东慧阳3150,也算是刚入门吧。我加工3.5M  18齿 螺旋角7度 外径约70.525。用的是右旋刀3度5分 齿形角20度 不知道这是你说的压力角吗?铣右旋时刀架搬角度3度55分,铣左旋时刀架相反搬10度零5分。差动比0.29094  我用35、60、30、60=0.29166-0.29094=误差0.00072,但是繁分算的32、55、30、60=0.29091误差小,可是我没有32齿的挂轮。结果铣右旋就误差1度有8度。用复写纸踏板法检查的。但我没换差动轮又再铣左旋后检查,刚好7度了。杨老师这是怎么回事?顺便问一下杨老师,操作面板上的压力表应该是几斤。它和轴向进给有些什么关系。这是听别人说的,但是没听清楚。这压力表好像很重要。麻烦杨老师了!谢谢.........

网友:
干18年滚齿第次听说这个情况,真是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
请问你的差动系数i是多少?搭差动挂轮的时候先要算出差动系数,再查差动挂轮表,并不是你说的传动比。希望对你有帮助。你看机床的使用说明书,里面会讲差动挂轮的,一般会有个公式,

楼主:
机位,太粗糙了。必须自己用繁分算到小数后4 — 5位才行啊。我最懊恼的是床的差动定数是8.3556346  这是你说的系数i吗?我没有说明书。差动挂轮表是《切削手册》里的吗?那些挂轮误差在小数后第3,差动挂轮不变而角度变。那路神仙帮帮我啊!!!

楼主:
我机子的差动定数是8.3556346   ,这是你说的差动系数吗?我没有说明书。你说的差动挂轮表是《切削手册》里的吗?那些挂轮都是在小数后第3位,太粗糙了。必须自己用繁分算到小数后4 — 5位才行啊。差动比0.29094  我用35、60、30、60=0.29166-0.29094=误差0.00072   繁分算的32、55、30、60=0.29091误差小,可是我没有32齿的挂轮,但是前者也可用。我最懊恼的是,差动挂轮不变,而左旋和右旋角度误差1度。那位神仙能帮帮我啊!!!

网友:
复写纸踏板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用涂色在纸上拓印。然后量角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个方法量出来的不是节圆螺旋角。

楼主:
是啊,我是刚入门,还没有实际操作过计算出来的节圆螺旋角。计算方法是不是;齿数相加*法模/cos/2=中心距。反之;齿数相加*法模/中心距的2倍=cos   我也没试过。但是一对成品斜齿轮的中心距怎样才能测量准确呢? 请求您指教。                                                   哦!差点忘了问您;不换差动轮的情况下,加工左和右怎么会误差1度呢?天啊!!!

网友:
你能不能理解螺旋角是从齿顶圆到齿根圆是渐渐变大的。一对能啮合的齿轮的节圆处的螺旋角是相等的。所以你说的那对齿轮如果齿数不相等。那么齿顶圆处的螺旋角相差1度就是正常的啦!

楼主:
才3.5M全齿高7.875齿顶到齿根不会误差1度的。我在新齿轮时测量和将齿车到差不多到齿根时测量,踏板法测量都是7度啊。用这种方法根本测量不出来它们齿顶到齿根的误差。也就是说:不至于误差1度。

网友:
好吧请讲一下齿轮的具体参数我给你算

网友:
你真的没有理解螺旋角的变化规律。

网友:
我简单的算了下,节圆处的螺旋角是7度,齿顶圆处的螺旋角。是7.8度。

楼主:
可是计算差动的公式里不需要代入齿数啊,应该和齿数没有关系吧。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没关系,我的意思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你量到的不是节圆处的螺旋角所以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另外螺旋角的测量是个难点。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是单件加工,大的是7度左旋,用的是标准7度差动轮。小的是我用6度30分的挂轮加工的,结果是7度40分,不过齿和也还好。齿轮一大一小已经拿走了。我问他,他说噪音不大。所以我忘了大齿是多少齿,没法告诉你。只是他还要两个小齿轮做预备,问题就在小齿轮上。3.5M  18齿  7度  我算得外径70.525对吗?随便问一下;0.20366的差动怎么配挂轮?我用繁分算不了,因为我对繁分还仅仅是《切削手册》里教的那点,不够用。我现在要加工5M 111齿 还是7度左旋,小齿还是右旋16齿。我讨厌右旋。你能帮帮我吗?给我一套差动轮。111不是质数齿,所以差动应该是左右通用的吧。谢谢了,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没关系,我的意思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你量到的不是节圆处的螺旋角所以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另 ...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