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简单判断高速凸轮机构和低速凸轮机构

楼主(2014-10-21):
最近在学凸轮机构的设计,很多基本的知识没有搞明白,希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共同交流!
     问题1---怎样简单判断高速凸轮机构和低速凸轮机构
参考图片中对高速凸轮机构的定义能理解,但是实际应用中,我们不方便测量周围的环境,这种情况下,怎样来判断我所要设计的凸轮是属于高速凸轮,还是低速凸轮呢?

楼主:
       如下链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nkec8o3jMWJHQh17PsEZdTbH9OECy1_m5MWC5g1Qd7CHwar-557muaGXe9EiX9pkl0Ge49-_y8-IL2oyRzWda
       模态分析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在没有实验环境下,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我要做的凸轮,基圆半径大约在10mm左右,驱动电机最高转速大约300-600转/min,整个系统的重量大约是6kg左右!能根据这些参数大概判断下吗?

网友:
我的基础知识啊....

网友:
我也想学学,应用在自己设计的自动化上啊。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一直以为是根据凸轮转速来定义的,惭愧。。。

网友:
大侠出来解答一下!

楼主:
无奈,帖子沉的太快!

网友:
建议先当它为刚性的中速凸轮来设计。
若考虑为柔性,那就要先精确解出系统的固有频率,目前看来,理论的解法与实际情况还有出入(柔性系统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做支撑)。
目前切实可行的设计过程如下:先当成刚性系统——采用共轭关系——选择合理的运动规律(从你的情况看来只要控制A、J)
因为负载6公斤,不是很大。若根据上面的设计后,震动还是很明显的话,那就要考虑凸轮的平衡。而基圆才10mm,所以平衡起来可能比较难。
若根据实验结果,必须要当柔性系统来设计的话,那就要根据“实际的响应位移”反求“凸轮曲线”。
PS:基圆10mm,升程是多少?“凸轮的最大半径”与“基圆半径”的差,尽量减小。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来论坛不久,刚看了下大侠的帖子,大侠对凸轮很有研究,先拜读下大侠帖子,了解深入些,再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