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沾上油垢,很不好清洁

楼主(2014-10-21):
如标题所述,就是304的不锈钢上面在冲压成型的时候,上面会沾上油垢,很不好清洁,所以我想用高温清洁,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生锈,温度在130-150度之间,或者那位大神可以介绍个更好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
你想把油蒸发掉?可能吗?
用酒精,可以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把油蒸发掉?可能吗?
用酒精,可以清洁。

用蒸汽是想把他蒸成液体,现在是用洗网水擦,但是气味太难闻了。酒精是擦不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蒸汽是想把他蒸成液体,现在是用洗网水擦,但是气味太难闻了。酒精是擦不掉的。

我们机器上用的不锈钢板件,都是用酒精清洁的。。

网友:
做钣金烤漆的  都知道

网友B:
我说说我们公司乳化油冷却的车件清洗,你可以参考下
去油粉(公司就这么叫的)按比例倒入水里,加热至40-50度,超声波洗几分钟,再取出冷水冲洗,烘干

网友(点评):
这样子的话,成本、人力会提高啊。

网友:
我们就是去油粉加热水 然后挨个洗  然后气枪吹

网友:
有一个普工专门做这些杂活,我们大的铜件铝件也是先这样洗,然后各自钝化和氧化。活不多,有个一两天就洗完了。只要清洗干净,烘干温度控制好,洗出来的效果还行
超声波自带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说我们公司乳化油冷却的车件清洗,你可以参考下
去油粉(公司就这么叫的)按比例倒入水里,加热至40-5 ...

碳氢浸泡清洗   这样比较简单些。

网友:
不锈钢是靠其表面形成的一层极薄而坚固细密的稳定的富铬氧化膜(防护膜),防止氧原子的继续渗入、继续氧化,而获得抗锈蚀的能力。

网友:
不是都用清洗液加入清洗槽中清洗的吗?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