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形状的丝布能剪出半弧形吗?

楼主(2014-10-21):
怎么上图片啊,
那我先用文字描述下:长60mm,宽38mm的丝布把一边的矩形角,要剪成半弧形,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种剪刀,请教各位了。

网友:
这要用剪刀吗?你要多大的弧,就用薄钢片弯多大,把布摊平,钢片烧红,一烫一片,哈哈

网友:
有用类似冲压裁剪,就是刀要有弧度!

网友:
可以做激光切割的,很方便的

楼主:
我现在这里就用去铁铬铝合金,烧红来烫。可是烫直边还是没有问题的,烫圆弧效果不是很好。
好的材料一起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