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内花键的加工难处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侠和老师们,大家好!我有三种零件的内花键的加工遇到了难题,南京二机齿轮机床厂的工程师说用常规的齿轮加工法无法加工,而有其它的特种加工方法吗?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采用插齿和拉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采用插齿和拉刀怎么样

关键的问题是要上下一次型加工出,要保证上下的分度圆的同轴度0.02,还有这么长的行程,这么高的硬度,能保证齿形的准确吗?

网友(点评):
批量大的话可以定做拉刀,一根拉刀含粗拉,精细拉,细拉的。拉刀外圆直径从小到大的那种,应该是可以的。我们公司加工花键毂都是这样加工的。一把拉刀好几千块钱

网友:
可以加工
天价

网友:
字体有点模糊。这个类似两头的内齿套经常做,只是件大点,齿宽一些。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在什么状态下做

网友:
看留有空刀,应该是用插齿机加工。

网友B:
气体氮化处理,心部硬度不高,氮化肯定是在全部加工完成后进行。插齿机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
外圆做出基准保证同轴,调头插齿i,插齿后氮化

网友:
可以加工,不知材料与热处理.工艺编排很考究,能否发全图,可沟通!lian7117@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体氮化处理,心部硬度不高,氮化肯定是在全部加工完成后进行。插齿机应该可以加工。

请教下,我之前做一款产品氮化后表面变形,大侠怎么控制氮化变形?

网友(点评):
前期热处理要做好,注意加工应力的释放,控制氮化变形需要控制升温速度和降温速度。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再查下资料,我对热处理了解的太少,呵呵

网友:
能不能把上下两个花键槽一刀一起加工?

网友(点评):
有想法,,,,精加工可以一刀推。

网友(点评):
赞一个,很有想法

网友:
SC尺寸,汽车零件.

网友:
可以插齿,要保证同心度,必须一次装夹,加工完一个内花键后立即换刀换分度加工另一个花键,很费人工,要价高点

补充内容 (2014-10-23 06:51):
因模数相,同也可能一把刀就可以做,但你做一个工件,要调两次刀,两次分度,正常零件,调一次分度就可以做整批

网友C:
小花键可以采用 插齿, 拉刀,  推刀, 线切割,

大花键可以采用 插齿, 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花键可以采用 插齿, 拉刀,  推刀, 线切割,

大花键可以采用 插齿, 电火花,

电火花如何加工?用电极的话损耗大吗?谢谢!

网友:
数控插齿机一次装夹用同一把插刀加工两个花键。刀具悬伸稍长些,但是插的方式比铣的方式对刀具悬伸的要求要低一些。

网友:
电火花加工速度慢,成本高,    只不过说一下有这种方法而已

先把小头花键加工好,再以小头花键定位,加工大头花键

插杆太长可以用类似尾架的工装来增强刚性

楼主:
各位大侠,能绕开常规的切削工艺,采取特种或一种新颖的工艺来实现吗?

网友:
小孔用拉刀,大孔用插齿机加工

网友:
非常规么,电火花,或挤压呀,试制人工很大的,

我们做国外订单体会是,放弃是最常见选项,否则会死的很惨,

像我们一看到同心度0.02,外圆5级精度,几乎是瞬间放弃,让新毕业大学生把图国产化画一遍,让他们练软件

网友:
不知道用途及工况,是否能采用粉末冶金制成?内部花键直接成型,外表局部二次车削

网友:
内容里面粗糙度要求12.5。插齿做

网友(2014-11-21):
量大的话适合冷挤压,精度保证应没问题,同轴度0.02好像有点难。

网友:
花键的尺寸看不清啊

楼主(2022-11-0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psPXJd259oYe31EwF36_g
提取码:rwq9
现在已有车齿机技术了,对于这个零件真是小意思了.将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网友:
可以加工,小端可以拉刀或者插齿加工,大端采用插床加工,多大个烟锅巴踩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