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弹簧添加边界条件?

楼主(2014-10-21):
如图,
如何给弹簧添加上轴对称(X,Y方向固定,Z方向可活动)的边界条件。
多谢多谢!!

网友A:
你要在哪个位置上添加什么样的边界条件,是约束还是载荷。
还有,轴对称是什么样的边界条件。
如果你的所谓的轴对称边界条件是指圆周对称约束条件的话,对不起你用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哪个位置上添加什么样的边界条件,是约束还是载荷。
还有,轴对称是什么样的边界条件。
如果你的所 ...

谢谢您纠正我的问题。
我需要用到的应该是约束。
我需要在弹簧的顶面磨平圈上施加力,底面固定住。
同时要约束住弹簧钢丝只在Z方向上位移,X和Y方向上不位移。
应该怎么做到呢?
麻烦您帮我出出主意吧。十分感谢!
下图是我出现的问题。弹簧朝受力侧弯曲了。

网友B:
你打算受力分析? 可以试试加点辅助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受力分析? 可以试试加点辅助块

您好,我要做弹簧的受力分析。
请问这个辅助块是怎样添加的?

楼主:
包括怎么给压板添加径向约束。
新手真是问题一大堆,请你们帮帮忙了。

两个压板是直接通过在磨平面上拉伸得到的。
弹簧还是发生侧弯了。
而且最大应力处总是在接触点。我需要得到在弹簧上的最大应力点。

网友A:
如图,要想达到弹簧垂直下压,就需要在夹具方面约束其变形方向,就是在受力面加载约束,使其只能沿上下方向变形

新建约束,在属性管理器中打开高级选项卡,选择参考几何体,选择受力面,在参考几何体中选择与受力面垂直的三个基准面之一,在我的例子中,与受力面垂直的基准面是上视基准面,选中它,这样就确定了约束方向,这里我们是要限制弹簧只能上下移动,所以其它两个方向的平移距离被限制为零,即与上视基准面垂直的平移方向,和与上视基准面平行但会使弹簧径向平移的方向。而与上视基准面平行但会使弹簧上下平移的方向不限制它的平移距离,不选中它,就表示不限制它。这样,变形方向被限制了,弹簧变形时就不会歪斜。
说这些时你必须对高级夹具的应用要基本掌握,如果连这个还不清楚,就要先补课,再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要想达到弹簧垂直下压,就需要在夹具方面约束其变形方向,就是在受力面加载约束,使其只能沿上下 ...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您。
抽出时间给我具体讲解。
我之前的试做中,用过参考集合体来约束。
应该是没有选择好限制条件。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要想达到弹簧垂直下压,就需要在夹具方面约束其变形方向,就是在受力面加载约束,使其只能沿上下 ...

大大您好,
还有问题想麻烦您一下。
1.施力的顶面还是会发生侧弯,能通过什么约束方式让其保持水平。

2.我的最大应力点发生在磨平圈的最边缘处,有个应力集中
可是我需要得到弹簧内圈上的最大应力点,有什么方法可以手动的标定,而不是自动标定?

网友A:
第一,在我的模型上没有发生偏移
第二,有应力集中的地方就通过改变模型,使分析时那个部位不会出现高应力
第三,如果那一点出现高应力,则云图上就能看到颜色不对,你就是手动标注到其它部件,别人也能看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在我的模型上没有发生偏移
第二,有应力集中的地方就通过改变模型,使分析时那个部位不会出现高应力 ...

1.应该是因为您施加的载荷是10N,而我施加的是10000N以上。
2.如果需要改变我这个模型的话,应该如何做呢?
有没有改变网格的方式实现?
添麻烦了。

网友A:
1 加大载荷,弹出对话框,问是否启用大型位移解,选了否,还是使用小型位移解,结果跟你一样,歪了。
2 在simulation的树内,右击选属性

3 在属性对话框中,启用大型位移,和FFPLUS解算器,2014版又增加个大型问题解算器,如果用2014版,最好选择它,结果正常了。

4 一查帮助文件,才知道,像弹簧变形这样的分析,如果坚持用小型位移解,结果就扯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加大载荷,弹出对话框,问是否启用大型位移解,选了否,还是使用小型位移解,结果跟你一样,歪了。
2 在 ...

大大,侧弯现象还是出现了。

应该还是因为我施加的力与材料的原因。
只约束面的△X=△Y=0,保留Z方向的自由度,但是施力面上节点的Z方向位移不相同,导致整个面向下倾斜。
是否有方法添加一个端点与面绑定的约束?让整个施力面保持在一个水平面(整个面的△Z=0)
又给您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