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漏电,可以直接从金属外壳接一根线到地上吗

楼主(2014-10-21):
家用电器漏电,可以直接从金属外壳接一根线到地上吗?能起保护的作用吗
还是必须挖到地下一米埋角铁?
小白求助。。。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很多人懒得搞。

网友:
如果家里有金属自来水管 ,接到管子是最好。或者一般家里有进屋的电气箱 ,里面有接地的螺栓,连上即可 !

网友:
楼主还是检查下哪里漏电,从根源解决问题,接地也是 必须的,生命重要啊。至于接地肯定不能照前者那么做,后面的方法可行。

网友:
不能,因为现在家庭供电是T-NS系统,不允许电器设备接地保护,必须采取接零保护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该怎么做吗?如果是控制器件的电磁干扰需要接地又该如何处理呢?请教了

网友(点评):
如果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在同一个系统中都出现的话,当接地保护的设备有漏电现象时,所有接零保护设备外壳上也会有点,不利于设备安全操作。至于你说的电磁干扰,很抱歉,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