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活塞杆,螺丝老断

楼主(2014-10-21):
我们公司用的是smc的气缸,可气缸在作用的过程中连接工件和气缸活塞杆之间的螺丝老断,请教下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要说明一下气缸的工作情况,是拉断的还是受径向力断的?另外,“连接工件和气缸活塞杆之间的螺丝”不明白是不是指的活塞杆顶端的螺纹

网友B:
这个不常见呀,只要选用的螺钉能满足受力条件就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说明一下气缸的工作情况,是拉断的还是受径向力断的?另外,“连接工件和气缸活塞杆之间的螺丝”不明 ...

是活塞杆顶端的螺纹,气缸带动工件在y方向做往复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气缸也碰不到什么阻碍。

网友(点评):
活塞杆受了轴向力,可能是没用浮动接头造成。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常见呀,只要选用的螺钉能满足受力条件就可以呀

就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动作过程和以前一样,以前是一年难得断一次,现在一个月断几次。

网友C:
楼主能否上一副图看看。你这样说,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螺栓受剪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动作过程和以前一样,以前是一年难得断一次,现在一个月断几次。

拍个照或图纸。以前断的少,现在多,可能固定端面或导向有磨损,受力点的位置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上一副图看看。你这样说,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内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容

就是中间那根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上一副图看看。你这样说,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中间那根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个照或图纸。以前断的少,现在多,可能固定端面或导向有磨损,受力点的位置有变化

就中间那根杆

网友A:
由图中的结构来看,应该是受冲击力造成的,气缸伸出速度过快,有没有加限速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图中的结构来看,应该是受冲击力造成的,气缸伸出速度过快,有没有加限速阀

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

这种三轴气缸有两根导杆,活塞杆受径向力折断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因为速度过快造成的冲击,实在想不出原因来,SMC的气缸不至于吧?速度可以再调慢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三轴气缸有两根导杆,活塞杆受径向力折断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因为速度过快造成的冲击,实在想不出 ...

速度调的不快,以前一年都难得断一次,这段时间每个月都要断好几次的

网友(点评):
真心不知道了,等大神来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速度调的不快,以前一年都难得断一次,这段时间每个月都要断好几次的

网友:
你那个活塞杆应该连接滑块,下面装模具,怎么活塞杆直接连接工件呀,你这是生产什么的呀

网友:
活塞杆螺纹与螺母或连接块螺纹不同心(平行),螺杆受冲击力震断!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