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连接固定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侠好,小弟设计了一套东西。工作流程是:左边的小箱子注满料,抬起平移到中间的大箱子里逐层布料。完事后退出来,上边的四个油缸平移过来压料。二个平移机构一个走横梁上面一个走横梁下面,问题是总压力为150吨,所以横梁的中间位必须与地面连接。但中间位已没有位置让连接杆(柱)生根,请问各位有好办法么?

网友A:
不明白你在说啥

网友(点评):
二个行走机构占用了横梁的上下面和侧面,在中间压料位找不出位置跟地面连接,那么一施压横梁中间就鼓起来了,这不难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在说啥

发个图片吧。你这样说不清楚的。我也知道是被占用,但情况是个什么样结构才好想办法。是全部覆盖还是覆盖一部分?全部覆盖 那就改结构

网友(点评):
不是有4张图片吗,真心不懂

网友:
你的图片是故意遮挡的吧,还叫人如何帮你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我网速慢,显示不全呢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什么原因,主贴图片显示不全,再发一遍图

网友:
  你那图上油缸平移减速器和支架没干涉? 下面不能加支撑,上面想办法加;如果还不行,加强横梁结构。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有大侠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