钼丝为啥不断

楼主(2014-10-21):
    快走丝在加工过程中,工件接触高频电源的正极,钼丝接触高频电源的负极,当工件与钼丝接近一定距离时,它们之间就产生火花放电,腐蚀工件,融化温度在8000-12000°以上,请问在如此高温下,如何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机床是怎么使钼丝保证长时间循环使用而不断?期待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
卷曲率大,不易断丝,还有就是延展性。这和材料本身的特性有关,其实铁丝、铜丝也不容易断。其实它也要看你怎么用,用的不好也容易断。就好像武德合金,你要问它为什么熔点那么低、怎么那么软、、、我只能说,复习下大学的材料工程吧

网友:
钼丝所受的温度不高,主要是间隙放电现象产生高温,且是高频脉冲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