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旋风切削加工内螺纹,求助

楼主(2014-10-21):
想用旋风切削加工内螺纹,但没有做过旋风切削,求高人指点

网友:
多大的内螺纹要用旋风铣?

网友:
多大的内螺纹要用旋风铣?不好排屑

网友:
孔径?孔深?螺距?材料?

楼主:
底孔20.5mm,长11.80mm螺距是10mm,材料是六角A3棒料

网友(点评):
螺距错了吧?是不是1mm?如果是,用丝攻不是挺好嘛,效率也不差,这么小的内螺纹还没有用过旋风头做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底孔20.5mm,长11.80mm螺距是10mm,材料是六角A3棒料

螺距是10mm不会错,如果是1mm就不需要求助了,图我传不上去,不知道为什么,要不就可以看图了

网友(点评):
在你发帖子之后,再次点编辑,就能上传了

网友A:
螺孔短,应该没有问题。
有现成设备供应商。虽然自己搞也不难,但一点基础没有,所花精力和财力,一定要比找专业设备商多很多。

图片是一台可用在C6140车床的内旋风头,是我为某设备商设计的。
只能给张图片,具体结构和技术要点,牵涉到商业利益,就不便多说了。

网友:
我也没用过,个人认为应该就是将车刀换成了电机带动的铣刀(像三面刃那样的)

网友(点评):
用“内旋风切削”为关键词,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光是认为认为,技术上不会有长进的。

网友(点评):
还是老前辈指导的到位!

网友:
      这个主要是在编程上下功夫。刀具没有现成的话,定做即可。

网友:
如此粗牙,铣刀后刀面易干涉,牙型易过切而不准确不?

网友:
我的看法同9楼上的,用螺纹铣刀加工,编程时走圆的同时Z向移动一个螺距.我司很多NPT内牙都是这样加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底孔20.5mm,长11.80mm螺距是10mm,材料是六角A3棒料

网友(2018-09-27):
引用 网友A:
螺孔短,应该没有问题。
有现成设备供应商。虽然自己搞也不难,但一点基础没有,所花精力和财力,一定要比 ...

请问前辈,这个设备可以加工1/8-27NPTF的内管螺纹吗,要是不行,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法或设备呢,我们现在是数控车床车的,效率低下且质量不稳定,丝攻更不行

网友(2019-01-26):
2010?全牙??梯形牙?一个头还是两个头?螺距10还是导程?
如果两头的可以直接车,单头的我估计你旋风铣也没法做,孔太小,如果单头建议车半牙,然后定制丝锥回牙。

想了下。你这是双头吧?????

网友(2019-06-14):
威望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