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加工?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2014-10-21):
如图所示的槽怎么加工?

网友:
这样表示不规范,槽应该给个剖切法向视图,这样才知道用什么角度的刀加工。

网友:
应该是用成型刀具,但是前面又太尖了,不好弄。楼下高手答下

网友:
1,成形盘铣加工装
2,线切割
在不知道材料的前提下

网友(点评):
直接铣刀。

网友:
先磨把成型刀,刀尖角90度,,工件倾斜30度固定好,一刀走完搞定了吧

网友(点评):
图纸标注的90°,不是法向截面角度。请看懂2楼帖子,再考虑如何修改发言。

网友:
炮塔铣应该可以解决,用直柄立铣刀,将铣头扳斜45度,工件与平台成30度装夹(需要工装),纵向移动工作平台,即可加工。

网友(点评):
错误。理由见上楼点评。

网友(点评):
铣头扳转角度和工件装夹角度也需重新设置。

网友(点评):
经前辈这么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A:
常规材料的话,也可以在刨床上上分度头夹持工件,刨。

网友(点评):
这个好方案确实会带来烦恼。

网友:
先考虑这个槽子的用途,看是否能改动。如果不能改动。上镗铣床用万能洗头调整角度加工,不过小角度小范围感觉加工比较费劲

网友(点评):
槽子用途请见13楼。

网友:
很多种,不知道你有什么机床
一刨床,直接刨
二,数控铣,配合M19主轴锁定装夹刨刀(中心钻磨就行,我这么干过类似的)
三,数控铣床,或普铣配合30度楔铁,用倒角刀,没有就自己磨
四,数控铣床,用类似三面刃铣刀加工,调整好,普铣也可以
五,如果就一件,钳工画线修磨
六,数控车螺纹车刀,放倒把,想办法,把卡盘锁死,编程走刀,分层刨出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三面刃铣刀就行。

网友(点评):
大批量,没有数控铣床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批量小的话  直接钳工上吧
批量大的话 楼上诸位说了很多了
但我觉得最好和设计人员沟通下  这个槽应该只是个一般的槽  何必搞成这样  整个好加工的不是更好么

网友(点评):
这个是国外转换过来的图纸,阀门行业的

网友:
同意6楼,简单易行。

网友:
典型的三角形节流槽

网友:
13楼的发言对头,这个槽其实是个截面面积渐变的节流槽。最好的加工方法就是5楼的方法。
问题出在图纸上那个90°标注上。要是强调按图施工就不行。作为加工者,应当与设计者先就这个问题取得共识;答题诸位也不要忽略才是。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

网友:
图纸的相贯线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我也看有问题,谁能做个槽的立体图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槽?

网友:
铣床+分度头像铣伞齿轮一样

网友:
图纸画的确实有问题,那个小I的放大图,看了半天没看明白。猜测就如楼上各位所说。直接上铣床,工件调30度,铣加工,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材料的话,也可以在刨床上上分度头夹持工件,刨。

材料是4130,我也觉得刨床好,

网友:
伏栎老师说的对,那角度确实不是90度。少量加工的话,铣比刨要快。

网友(点评):
批量铣的也不慢~

网友:
各位大神:猜猜角度吧!干活不能毛毛糙糙地呀!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查到钢和铝的摩擦因数为0.17,而铝和钢的摩擦因数为0.3,两者的区别是?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用水刀就直接切了。。

网友:
难度不大

网友:
按图是加工不出来,一张错图讨论,使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17楼是高手。

网友(点评):
高不敢当,6楼的方法是出不来的,想借此题问:出此90度角的刀型角—还是算了吧!

网友:
全是高手啊,,,今天见识了。。。。

网友:
立卧铣都可以加工,节流槽角度应在法向截面上注明,角度不必搞得太复杂没有计算的价值,原图新手画的,错较多看不明白,17楼画的图正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原图的槽是这样的

网友:
LZ还是要找一找手册还是有关方面的书来看看。这个结构应当是最标准的结构在液压方面。图在抄来抄去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再问一下能该件SW步骤贴上来吗?想看看LZ是怎样切的。如果你在SW里切的合理实际当中就不会有问题,因为SW的设计理念来源于工程实践。

网友:
http://61.153.216.116/ec3.0/C58/Course/Content/N23/200804181622.htm

各种槽孔

网友:
掉个角度 线切割

网友:
典型的复合角,用成型刀在卧铣上把分度头转个仰角,在立铣上可用台钳转角度。不管那种一次成型。

网友:
只能看看各位的介绍了   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