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铝线?这个都可以么?

楼主(2014-10-21):
           无刷电机一台,轴承损坏。技术部门拆开前后盖子,取出铁心转子,发现铁心转子上缠绕的是铝线,很粗的,约莫1.8-2.0毫米的样子,只知道是日本产的220伏三相电机。才知道原来电机里面还可以用铝线这样搞?是不是我太孤陋寡闻了还是什么新发明??或者是偷工减料??

网友:
额  第一次听说  都是铜线吧

网友:
我们这收废铁的都知道。

网友:
铜包铝,卖相好点!!1

网友(点评):
呵呵,也是有道理的,集肤效应

网友(点评):
铜包铝的很多。省成本,好杀价!

网友A:
楼主说的不会是铸铝转子吧。
要是楼主看见定子绕组是铜线,是不是得郁闷了啊。

网友(点评):
呵呵,估计不会,这个应该不会弄错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

网友:
铝和铜一样是高导材料;电工手册上就有专门铝线载流表。

网友:
好像铝线也可用的吧,我们这边倒是有很多铝芯电机,不过都是比较差的那种,动力一般不够,而且容易烧

网友B:
可以用铝的:材料电阻率(Ω m)   (1)银 1.65 × 10-8   (2)铜 1.75 × 10-8   (3)铝 2.83 × 10-8
铝的电阻率是铜的1.62倍,但是密度是铜的1/3,在允许的条件下采用铝线,整个产品重量更轻。但铝的熔点为660℃,铜的为1083℃,在易过流的地方还是采用铜线好

铝制电缆比铜制电缆较易弯曲,架空电缆在温差极大的情况下,热胀冷缩的程度比铜小。为了弥补这种现象,就要把伸缩回路施工在电缆上体现出来。缺少柔韧性的电缆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断裂,因此柔韧度较高的铝制电缆在伸缩回路中被证实有很高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会是铸铝转子吧。
要是楼主看见定子绕组是铜线,是不是得郁闷了啊。

哥就是做电机的,有刷无刷步进伺服罩极感应,直流交流,两相三相,常见的类型电机公司都做。我看到那个电机是霍尔式电机,定子线圈是铝线。所以奇怪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明明说的是转子。定子用铝线没有问题,优化设计和恰当的工艺,性能没什么两样,成本却降低了许多。

网友:
转子用铝的惯性小很多,不过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铝的:材料电阻率(Ω m)   (1)银 1.65 × 10-8   (2)铜 1.75 × 10-8   (3)铝 2.83 × 10-8
铝的电阻 ...

详细!

网友:
还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