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KEN油泵第一次运行还需要充液

楼主(2014-10-21):
泵为叶片泵,原来的泵漏油,所以更换了一个新泵,装好之后直接就运行,听见里面有异响,油上来之后就没声音了。但是过了十几个小时之后又漏油了。

网友A:
进油口要装一个单向阀。

网友(点评):
是管式单向阀吗?弹簧需要拿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油口要装一个单向阀。

原来的老泵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漏油的。

网友(点评):
说明新泵配合间隙过大。原则上泵前端必须装重力式单向阀。

网友:
不盘泵直接干启动,再好的泵也毁了

网友(点评):
但叶片泵一般没有注油口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这个肯定要注油的!

网友:
和自己家水井一样的。

网友:
不论哪家的液压泵,在运转之前都必须往壳体里加油,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
齿轮泵也需要注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