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的放大操作,请教

楼主(2014-10-22):
不知万能的CATIA怎么像PROE那样放大的时候,鼠标在哪就放大哪里,而不是全局的一个放大,感谢!

网友A:
如果没改鼠标手势的话。
按住不放中键~然后点一下右件。之后鼠标向前移,就可以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改鼠标手势的话。
按住不放中键~然后点一下右件。之后鼠标向前移,就可以放大了

放大我知道是这样实现的
但我的意思是比如鼠标在某一点的位置,就以这一点为中心进行放大,而不是全局的一个放大。
这样的功能PROE上直接滚动鼠标中键就能够实现

网友(点评):
一般是放大物体。点一个物体 右键→ 居中

网友:
每个软件的操作,怎么也是有所不同,各有优势

网友:
按住SHIFT+中键拖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