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床身车床比传统的车床好的哪里,请教。

楼主(2014-10-22):
先谢谢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A:
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便于排屑。倾斜的导轨也便于将铁屑集中在排屑机上便于实现自动化排屑。切削下的铁屑带有很高的热量,积聚在导轨上会使导轨受热变形,使工作精度发生变化,在批量化自动加工过程中会导致工件的批量报废。

,采用斜导轨主要是为了
克服重力
有更好的稳定性来提高机床精度,在一些恶劣环境中就能体现斜身机床的优越性.还有就是斜身机床能有效利用空间,大大减小了机床的平面占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便于排屑。倾斜的导轨也便于将铁屑集中在排屑机上便于实现自动化排屑。切削下的铁屑带 ...

谢谢!斜床身在刀具或其他的配件选用上是不是比一般常规的车床更具弹性。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斜床身装刀什么的更麻烦的多。

网友:
1、反向间隙小
2、由于切削力跟重力方向相同,加工刚性好,不易产生振动
3.排屑较为方便,不易缠刀